STC11F02E(16脚MCU)的INT1(外部中断1)究竟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9-03-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mcu STC11F02E(16脚)的INT1(外部中断1)究竟是哪个引脚?引脚图是说P33,但实际从此引脚输入外部信号,片内的计数器不动作。而监测P33引脚,却能监测到低电平触发信号。
下图是其引脚功能:

下图是STC11单片机选型表,从表中可看出该芯片具备双定时器或双外部中断功能:

而改用外部中断0(P34)时,功能完全正常。目前此疑惑仍未解决,请大师们予以指点。

网友A: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外部计数是两回事,不要混淆。

网友B:
你这款单片机就没有INT0,楼主需要先搞清楚计数和中断的区别与作用

网友C:
还是要分清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定时器,计数器,这各自都 有个自的用法与特点,也有组合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外部计数是两回事,不要混淆。

原来如此,理解了,谢谢!

网友D:
引脚图上标的不是有吗?P3^3,但该中断是低电平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图上标的不是有吗?P3^3,但该中断是低电平有效的

我只用定时器作外部脉冲计数,而不用启用外部输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