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STC12C5a60s2中EEPROM时应用问题,分开写时就会出现报错

楼主(2019-03-01):
写了一个EEPROM.c文件和一个EEPROM.h文件其中有一个报错找不到问题了先上图吧,(语言表达不清楚)就是编译的时候出错了;

这一段是头文件的定义  还请高手指导啊
#ifndef _EEPROM_h_
#define _EEPROM_h_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IAP/ISP/EEPROM???????????*/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提醒。原来在定义带参数返回值函数时出现很容易忽略的错误。没有对BYTE进行定义,子函数应该加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 ()或者是unsigned char BYTE; BYTE IapReadByte (){......}
谢谢大家的提醒

网友A:
错误在15行之前

网友B:
估计是你上一个子程序的错误

网友C:
是否 BYTE 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