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程序及讲解

楼主(2019-03-01):
位定义是依次定义适用的   便于在后面控制时候使用,思路是基于点亮LED的高低电平控制,所使用的开发板默认都有上拉电阻,所以底电位亮灯。延时程序使用小精灵自动生成,极大地提高效率,通过在main之前定义编辑后直接调用  结构极大地简化,也便于明了的修改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定义变量参//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sbit    D1=P0^0; //A方向行道红灯
  sbit    D2=P0^1;//A方向行道绿灯
  sbit    D3=P0^2;//A方向红灯
  sbit     D4=P0^3;  //A方向黄灯
  sbit     D5=P0^4;  //A方向绿灯
  sbit    D6=P0^5;  //B方向红灯
  sbit    D7=P0^6;  //B方向黄灯
  sbit    D8=P0^7;  //B方向绿灯
  sbit     D9=P2^0;  //B方向行道红灯
  sbit     D0=P2^1;  //B方向行道绿灯
void delay5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65;c>0;c--)
        for(b=100;b>0;b--)
            for(a=150;a>0;a--);
}
void delay30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254;c>0;c--)
        for(b=232;b>0;b--)
            for(a=253;a>0;a--);
    for(n=2440;n>0;n--);
}
  void jiaotongdeng()
  {
   D1=0;D2=1;D3=0;D4=1;D5=1;D6=1;D7=1;D8=0;D9=1;D0=0;
delay30s();
D1=0;D2=1;D3=1;D4=~D4;D5=1;D6=1;D7=~D7;D8=1;D9=1;D0=~D0;
delay5s();
D1=1;D2=0;D3=1;D4=1;D5=0;D6=0;D7=1;D8=1;D9=0;D0=1;
delay30s();
D1=0;D2=1;D3=1;D4=~D4;D5=1;D6=1;D7=~D7;D8=1;D9=1;D0=~D0;
delay5s();
  }
void main()
{
  while(1)
  {
   jiaotongde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