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有stc89c51吗,我怎么找不到啊,谢谢

楼主(2019-03-01):
protuel里面有stc89c51吗,我怎么找不到啊,谢谢

网友A:
protuel 不支持STC,如果没有用到STC特殊功能就可以用AT89C51替代。

网友B:
用“”AT89c51“”就行。

网友C:
如图所示

网友D:
没有,只能用AT系列的代替,上学期做课设想STC12自带的AD都不行

网友E:
stc89c51与AT89C51是一回事,只是厂家不同

网友F:
AT89C51和STC89C51基本一样的,就用AT89C51就行

网友G(2021-11-26):
可以用AT89C51代替

网友H:
没有,只有AT89C51

网友I(2022-01-12):
可以用AT89的,两个差不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A:
protuel 不支持STC,如果没有用到STC特殊功能就可以用AT89C51替代。

STC89有看门狗、EEPROM、XICON寄存器,AT89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