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供电问题?40脚和20脚的电压只有1.7V

楼主(2019-03-01):
stc89c51 40脚加正5V电压,负极接20脚,插上芯片后为何40脚和20脚的电压只有1.7V了,没有任何外设,只是单纯在40脚,31脚加正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测供电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2、是不是供电驱动电流太小?

usb供电,测量电压在4.8~4.9V之间,在没任何外设,就是其他脚没有任何外设电路,就是40脚 31脚正5V 20脚负极
STC89c51 在试验仪上,40脚对20脚4.85V左右,正常工作,真是邪门

网友B:
芯片插反了。

楼主:
感谢回复,芯片如图 ,加电如标示,应该是正确的

楼主:
原来个是直接USB供电的问题

网友C:
正确的供上电,接好晶振再说话。测测晶振脚的电压就知道单片机能否工作,光只上个电这种51单片是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供上电,接好晶振再说话。测测晶振脚的电压就知道单片机能否工作,光只上个电这种51单片是不会工作

暂时不需要考虑正常工作的问题,供电直接就不能正常,谈何工作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芯片如图 ,加电如标示,应该是正确的

莫非此电阻串接在电源GND与20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