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推荐一个金属、电线探测器垃圾

楼主(2019-03-01):
既然是垃圾,为何还推荐?上图及解说。
1、进门主通道楼梯一条砼梁特别低,1.75米高的人可能会撞脑门,我1.7米,有压迫感。如果搬家俱,也会不方便,改高完后梁口还是被撞。用金属探测档探测底层布钢筋2根,探出中间布筋位置,在中间筋略下一点画线,最终确定打除中间筋下方的部分。让工人按我的方案打除砼,拆除Φ20螺纹钢筋2根及箍筋数根。有亲人反对拆动梁及柱,但此梁跨度仅2m,没太大用处。在此,这款垃圾探测器,立下了点功劳。
2、上边的使用感觉比较准确,但不足于赞它。顶楼卫生间吊顶的电器开关线仅1火线+5控制线,怎么算都差一根控制线。试图在原来PVC管中再加一线,但无法抽动线,估计是斜屋顶的原因或原来布管有问题,原方案不可行。几天后考虑从铝吊顶上方破管加线。看不出原布管的任何痕迹,用电线探测功能,找到电线位置,轻松准确打开砂浆层找到PVC管,大功告成。
3、顺便看很乱的接线,有种想吐的感觉,但最终还是很乱。
4、正式看一下这个垃圾探测器外观。本想隐型号,就算了,估计这同牌子的已没有卖的,马S13宝上再搜了一上,1020元的差不多就是这种。也有几百上千元,功能及性能肯定好。我2010年买此垃圾时,看过也想过大牌子的进口纯金属探测器2000多元,带液晶显示,有深度定位,过分奢侈,用量不大,放弃了。
5、外观背面,那个不规则的孔是我加钻的,调整电源探测的灵敏度,很有用,不然就是响个不停,或者明明是带电的火线,但不响。下方的小尾巴是我加的,增加灵敏度。
6、拆开图1,磁棒探金属,条状PCB探电线。
7、拆开图2,电位器也是开关,也调灵敏度。如同老式收音机的开关及音量一样。
8、电路板,芯片被打磨了,不知型号。这也是垃圾的一方面。
总结,此款探测器探测金属相对好操作,但电源线探测不好用,要不是探不到,要不是一直认为四周有电场,最先家里开一个可控硅调光台灯,能明显探出其它地方的电线。几年前因老家顶板的灯线出线盒找不到,加了可控硅调光台灯,探测不成功,分析是由于底层筋的屏蔽作用。最后用注热水后红外测量方法找到出线盒。此类1020元探测器,虽然很粗陋,但价格便宜,如果有类似用途,还是可以一买。

1、进门主通道楼梯一条砼梁特别低,1.75米高的人可能会撞脑门,我1.7米,有压迫感。如果搬家俱,也会不 ...

1、进门主通道楼梯一条砼梁特别低,1.75米高的人可能会撞脑门,我1.7米,有压迫感。如果搬家俱,也会不 ...

2、上边的使用感觉比较准确,但不足于赞它。顶楼卫生间吊顶的电器开关线仅1火线+5控制线,怎么算都差一 ...

2、上边的使用感觉比较准确,但不足于赞它。顶楼卫生间吊顶的电器开关线仅1火线+5控制线,怎么算都差一 ...

3、顺便看很乱的接线,有种想吐的感觉,但最终还是很乱。

3、顺便看很乱的接线,有种想吐的感觉,但最终还是很乱。

4、正式看一下这个垃圾探测器外观。本想隐型号,就算了,估计这同牌子的已没有卖的,马S13宝上再搜了一 ...

4、正式看一下这个垃圾探测器外观。本想隐型号,就算了,估计这同牌子的已没有卖的,马S13宝上再搜了一 ...

5、外观背面,那个不规则的孔是我加钻的,调整电源探测的灵敏度,很有用,不然就是响个不停,或者明明是带 ...

5、外观背面,那个不规则的孔是我加钻的,调整电源探测的灵敏度,很有用,不然就是响个不停,或者明明是带  ...

6、拆开图1,磁棒探金属,条状PCB探电线。

6、拆开图1,磁棒探金属,条状PCB探电线。

7、拆开图2,电位器也是开关,也调灵敏度。如同老式收音机的开关及音量一样。

7、拆开图2,电位器也是开关,也调灵敏度。如同老式收音机的开关及音量一样。

8、电路板,芯片被打磨了,不知型号。这也是垃圾的一方面。

8、电路板,芯片被打磨了,不知型号。这也是垃圾的一方面。

网友A:
这和那种廉价的调幅收音机原理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