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及ESP8266的物联模块控制程序PCB(多屏多媒体互动HDMI切换及管理)

楼主(2019-03-01):
基于STC8F2A08S2及ESP8266的设计的物联模块,可以任意设置模块中的IP地址。模块支持8路的IO输出,4路的IO输入。有C51源码调试程序。

Altium Designer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基于ESP8266物联模块

基于ESP8266物联模块

/*
                多屏多媒体互动HDMI切换及管理程序

                使用STC单片机:STC8F2A08S2
                Copyright 201.01.25
                All rights reserved.
                文件名 :HDMI-RS232.c
                模块名称:
                作者:戴
                功能概要:
                版本:4.1.0
                修改人 :
                完成日期:
                升级说明:
*/
#include "STC8Fxx.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22118400UL
#define BRT1                         (256 - FOSC / 115200 / 32)
#define BRT2                         (65536 - (FOSC / 9600 / 4))

#define OK                                1                                  //设置成功标识状态
#define FLASE                        0                                //设置失败标识状态

#define LAMP_CMD_ON                0x31                        //控制位 开
#define LAMP_CMD_OFF        0x30                        //控制位 关

#define CMD_HDMI1                0xFE                        //HDMI指令起始码
#define CMD_HDMI2                0x00                        //HDMI指令机器码   机器地址码为:01~F0H 00H为广播码,出厂默认值
#define CMD_HDMI3                0x33                        //HDMI指令操作码   波特率设置:31H :2400bits/S 32H :4800bits/S 33H :9600bits/S 34H :19200bits/S
#define CMD_HDMI31                0x31                        //HDMI指令操作数   HDMI输入:1#端口31 2#端口32 3#端口33
#define CMD_HDMI32                0x32
#define CMD_HDMI33                0x33
#define CMD_HDMI4                0xAA                        //HDMI指令结束码
#define CMD_RET_CODEOK        0xF0                        //HDMI指令返回码  F0成功
#define CMD_RET_CODEEER        0xF1                        //HDMI指令返回码  F1失败
#define BEGINCODE                0x2B                        //串口通讯格式前置码         +
#define ENDCODE                        0x23                        //串口通讯格式结束码         #
#define FUNCODE_ENQ                0x30                        //功能格式码  查询切换器状态码

#define HDMI1FUNCODE        0x31                        //切换HDMI1功能码
#define HDMI2FUNCODE        0x32                        //切换HDMI2功能码
#define HDMI3FUNCODE        0x33                        //切换HDMI3功能码

#define HDMI_CHANNEL1        0x31                        //HDMI输入通道号
#define HDMI_CHANNEL2        0x32                        //HDMI输入通道号
#define HDMI_CHANNEL3        0x33                        //HDMI输入通道号
#define ENTER1                        0x0d                        //回车符
#define ENTER2                        0x0a                        //回车符
//#define WIFI_NAME_LEN        7                                //WiFi SSID号
//#define WIFI_PASS_LEN        11                                //WiFi Password

//=========================================================
/*    WiFi模块控制指令定义 ASCII码                          */

#define WIFI_MODE_SERVER 0x31                        //开启server 自动建立后,TCP server 监听 0为关闭server模式
#define WIFI_MODE_SEND_ID 0x30                        //发送数据传输连接的ID          1

#define WIFI_MODE_STA        0x31                        //模块设置为STA模式
#define WIFI_MODE_AP        0x32                        //模块设置为AP模式
#define WIFI_MODE_APSTA        0x33                        //模块设置为AP和STA共存模式
#define WIFI_MODE_MUX0        0x30                        //单路连接参数
#define WIFI_MODE_MUX1        0x31                        //多路连接参数
#define WIFI_MODE_MODE0        0x30                        //非透传模式参数
#define WIFI_MODE_MODE1        0x31                        //透传模式参数
#define CODE_EQU                0x3D                        //  =
#define CODE_PLUS                0x2B                        //        +
#define CODE_QUO                0x22                        //  "
#define CODE_SEM                0x2C                        //  ,
#define CODE_HDMI                0x23

//=========================================================
/*    STC0F2A08S2(EEPROM读写)                           */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define IAP_ADDRESS1 0x0000
#define IAP_ADDRESS2 0x0200
#define IAP_ADDRESS3 0x0400
#define IAP_ADDRESS4 0x0600
#define IAP_ADDRESS5 0x0800

sbit         ledx                = P5^5;
sbit        device_5        = P5^4;
sbit        DEVICE1                = P1^6;
sbit        DEVICE2                = P1^7;
sbit        LAMP1                = P3^2;
sbit        LAMP2                = P3^3;
sbit        LAMP3                = P3^4;
sbit        LAMP4                = P3^5;
sbit        LAMP5                = P3^6;
sbit        LAMP6                = P3^7;

INT8U HDMI_ID_STR[7] = "ID=SZHT";
//INT8U CMD_HDMI[4] = "HDMI";
//INT8U CMD_PORT_STATUS[4] = "PORT";
INT8U LAMP_CODE[6]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INT8U DECIVE_CODE[3] = {0x01,0x02,0x04};
//=========================================================
/*    WiFi模块控制指令定义                           */
//INT8U xdata WIFI_NAME[7] = "SZHT008";                //WiFi SSID名称
//INT8U xdata WIFI_RST[3] = "RST";
//INT8U xdata WIFI_PASS[11] = "szht@123456";        //WiFi登陆密码
//INT8U xdata WIFI_MODE_TCP[3] = "UDP";                // UDP
//INT8U xdata WIFI_MODE_IP[11] = "192.168.0.1";// IP
INT8U xdata WIFI_MODE_PORT[4] = "9099";
INT8U xdata CMD_WIFI_AT[2] = "AT";
INT8U xdata CMD_WIFI_WORKMODE[6] = "CWMODE";        //设置WiFi模块的工作模式
//INT8U xdata CMD_WIFI_PASS[5] = "CWJAP";                        //设置WiFi模块的用户名和密码
INT8U xdata CMD_WIFI_MUX[6] = "CIPMUX";                        //启动连接模式
INT8U xdata CMD_WIFI_SERVER[9] = "CIPSERVER";        //多连接TCP Server模式
//INT8U xdata CMD_WIFI_START[8] = "CIPSTART";                //建立TCP连接或注册
//INT8U xdata CMD_WIFI_TRAMODE[7] = "CIPMODE";                //WiFi模块传输模式
INT8U xdata CMD_WIFI_SEND[7] = "CIPSEND";                        //开始发送数据
//INT8U xdata CMD_WIFI_IP[4] = "PING";
//INT8U xdata CMD_WIFI_END[3] = "+++";                        //结束透传模式 注意:+++后面没有回车符

INT8U IPA_ID[4];
INT8U UART1_BUF[24];                                                        //可接收缓冲区
INT8U UART2_BUF[2];

INT8U DHMI_ID;        //计数标示
INT8U r_buf_num=0,r_data_len=0;                                        //串口参数变量
INT8U PORT1_STATUS_CMD=0,PORT1_STATUS=0;                //控制端口参数变量
INT8U PORT3_STATUS_CMD=0,PORT3_STATUS=0;
INT8U P1_STATUS,P3_STATUS;
INT8U port_status1,port_status3;
INT16U TIMER_NUM=0;

code INT8U CMD_EER_DATA[5] = "FLASE";                        //发送错误代码
code INT8U CMD_OK_DATA[2] = "OK";                                //发送正确代码

//==============================================================
INT8U HexToBit(INT8U bBit) reentrant;
void s1end_uart_one(INT8U s1data);                 /*        串口1发送数据          */
void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        串口1中断接收          */
//==============================================================
void s2end_uart_two(INT8U s2data);                 /*        串口2发送数据          */
void UART_two_Interrupt_Receive(void);         /*        串口2中断接收          */
//==============================================================
void wifi_init(void);                                                 /* 初始化WIFI模块          */
void com_reset();
void delay();                                                         /*        一秒延时                  */
void com_send_error() reentrant;                 /*        发送错误代码      */
void com_send_ok() reentrant;                         /*        发送正确代码      */
void com_send_status() reentrant;                 /*        发送设备ID代码    */
INT8U check_cmd_pack_start();                         /* 检查包头合理性    */
void parse_cmd1();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2();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3();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4();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5();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6();                                                 /* 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send_wifi_cmd_rst(INT8U cmd[],INT8U cmd_len) reentrant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send(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send_len) reentrant;
void send_settings_cmd_send1(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send_len1,INT8U send_len2) reentrant;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INT8U cmd[],INT8U cmd_len) reentrant;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1(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valuelen);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2(INT8U cmd1[],INT8U cmd_len1,INT8U valuelen1,INT8U cmd2[],INT8U cmd_len2);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wifi(INT8U cmd1[],INT8U cmd1_len,INT8U cmd2[],INT8U cmd2_len);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net(INT8U cmd1[],INT8U cmd1_len,INT8U cmd2[],INT8U cmd2_len,INT8U cmd3[],INT8U cmd3_len);
void UART_TC_ONE(INT8U *str);                         /* 发送一串字符函数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two(INT8U hdmiID) reentrant;
void send_hdmi_cmd(INT8U hdmi) reentrant;
void send_port_cmd(INT8U port_val,INT8U port) reentrant;
void send_cmd_ping_ip();
//==============================================================
//    STC12C5A16S2(EEPROM读写)
void Delayx(INT8U n);
void IapIdle();
void IapWriteByte(INT16U addr, INT8U dat);
void IapEraseSector(INT16U addr);
INT8U IapReadByte(INT16U addr);

/******************************************************************************************
* 函数名称    :void HexToBit(INT8U bBit) reentrant
* 功能描述    :十六进制字节后4为字节函数
******************************************************************************************/
INT8U HexToBit(INT8U bBit) reentrant
{
        bBit =(bBit & 0x0f);                                    //屏蔽高四位
        bBit = bBit + 0x30;
        return bBit;
}
/******************************************************************************************
* 函数名称    :s1end_uart_one(INT8U s1data)
* 功能描述    :串口1发送数据的函数
******************************************************************************************/
void s1end_uart_one(INT8U s1data)
{

        ES = 0 ;
        SBUF = s1data ;
        while(TI==0);
        TI = 0;
        ES = 1 ;

}
/******************************************************************************************
* 函数名称    :s2end_uart_two(INT8U s2data)
* 功能描述    :串口2发送数据
******************************************************************************************/
void s2end_uart_two(INT8U s2data)
{
  IE2  = 0x01 ;                                                        //ES2  = 1 ;
  S2CON&=0xfd ;                                                        //S2TI = 0 ;

  S2BUF = s2data;
  while((S2CON&0x02)!=0x02);
  S2CON &= ~0x02;
  IE2  = 0x01 ;                                                        //ES2  = 1 ;
  ES = 1;
}
/******************************************************************************************
* 函数名称    :com_reset()
* 功能描述    :将串口中的设置值,初始化函数
******************************************************************************************/
void com_reset()
{
        r_buf_num =0;
        r_data_len=0;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send(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send_len) reentrant                         // 发送字串带回车符 0x0D 0x0A
{
        INT8U i = 0;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for(i=0;i<cmd_len;++i)                                                                                // 发送指令格式
        {
                s1end_uart_one(cmd[i]);
        }
        s1end_uart_one(CODE_EQU);
        s1end_uart_one(WIFI_MODE_SEND_ID);
        s1end_uart_one(CODE_SEM);
        s1end_uart_one(send_len);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send1(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send_len1,INT8U send_len2) reentrant                         // 发送字串带回车符 0x0D 0x0A
{
        INT8U i = 0;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for(i=0;i<cmd_len;++i)                                                                                // 发送指令格式
        {
                s1end_uart_one(cmd[i]);
        }
        s1end_uart_one(CODE_EQU);
        s1end_uart_one(WIFI_MODE_SEND_ID);
        s1end_uart_one(CODE_SEM);
        s1end_uart_one(send_len1);
        s1end_uart_one(send_len2);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INT8U cmd[],INT8U cmd_len) reentrant // 发送字串不带回车符
{
        INT8U i = 0;
        for(i=0;i<cmd_len;++i)                                                                                // 发送指令格式
        {
                s1end_uart_one(cmd[i]);
        }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1(INT8U cmd[],INT8U cmd_len,INT8U valuelen)  //发送Wifi模块一般指令,带回车符。
{
        INT8U i = 0;
        for(i=0;i<cmd_len;++i)                                                                                // 发送指令格式
        {
                s1end_uart_one(cmd[i]);

        }
        s1end_uart_one(CODE_EQU);
        s1end_uart_one(valuelen);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2(INT8U cmd1[],INT8U cmd_len1,INT8U valuelen1,INT8U cmd2[],INT8U cmd_len2)  //发送Wifi模块一般指令,带回车符。
{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1,cmd_len1);
        s1end_uart_one(CODE_EQU);
        s1end_uart_one(valuelen1);
        s1end_uart_one(CODE_SEM);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2,cmd_len2);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
* 函数名:UART串口2发送字符串函数
* 调 用:UART_TC_TWO (?);
* 参 数:需要UART串口发送的数据(8位/1字节)
* 返回值:无
* 结果: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不限。
* 备 注:例:UART_TC("d9887321[        DISCUZ_CODE_0        ]quot;); 此函数需要#include <string.h>头文件支持。
/**********************************************************************************************/
void send_settings_cmd_two(INT8U hdmiID) reentrant
{
        s2end_uart_two(CMD_HDMI1);
        s2end_uart_two(CMD_HDMI2);
        s2end_uart_two(CMD_HDMI3);
        s2end_uart_two(hdmiID);
        s2end_uart_two(CMD_HDMI4);

}

/******************************************************************************************
* 函数名称    :com_send_error()
* 功能描述    :通讯中接收到错误码发出的函数
******************************************************************************************/
void com_send_error() reentrant
{
        INT8U p=0,k=0;
        for(k=0;k<5;k++)
        {
                s1end_uart_one(CMD_EER_DATA[k]);
        }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
* 函数名称    :com_send_ok()
* 功能描述    :通讯中接收到成功码发出的函数
******************************************************************************************/
void com_send_ok() reentrant
{
        INT8U p=0,k=0;
        for(k=0;k<2;k++)
        {
                s1end_uart_one(CMD_OK_DATA[k]);
        }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
* 函数名称    :com_send_status()
* 功能描述    :通讯中接收到设备ID码发出的函数
******************************************************************************************/
void com_send_status() reentrant
{
        INT8U k,i;
        for(k=0;k<7;k++) { s1end_uart_one(HDMI_ID_STR[k]); }
        for(i=4;i>0;i--) { IPA_ID[i-1] = IapReadByte(IAP_ADDRESS1+i); }
        for(k=4;k>0;k--) { s1end_uart_one(IPA_ID[k-1]); }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        for(k=0;k<3;k++) { s1end_uart_one(WIFI_MODE_TCP[k]); }                                                 //发送TCP或UDP
//        s1end_uart_one(CODE_EQU);
//        for(k=0;k<10;k++) {        s1end_uart_one(WIFI_MODE_IP[k]); }                                                   //发送IP地址
//        s1end_uart_one(CODE_SEM);
//        for(k=0;k<4;k++) { s1end_uart_one(WIFI_MODE_PORT[k]); }                                                   //发送端口号

}

//void delay()                                                          /*        一秒延时                  */
//{
//        INT16U j,g;
//        j=0;
//        g=0;
//        for(j=0;j<5;j++)
//                {
//                for(g=0;g<500;g++)
//                        {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                }
//}

void InitUART(void)         //初始化6T模式
{
        SCON = 0x50;
        TMOD = 0x20;

//        PCON = 0x80;//波特率加倍
        TH1 = TL1 = BRT1;
        TR1 = 1;
        AUXR = 0x40;
        ES = 1;
        EA=1;

        S2CON = 0x50;                 //串口2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S2REN=1允许接收
        T2L = BRT2;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2H = BRT2>>8;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初值

        AUXR |= 0x14;                 //BRTR=1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开始计数
        IE2 = 0x01;                        //开串口2中断 ES2=1
}
/******************************************************************************************
* 函数名称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 功能描述    :WiFi模块程序
******************************************************************************************/
void wifi_init(void)
{
        ledx = 0;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1(CMD_WIFI_WORKMODE,6,WIFI_MODE_APSTA);          // CWMODE 设置WiFi模块工作模式:AP和STA共存模式
        ledx = 1;
        Delayx(100);
                                                                                                   // 1-STA模式,2-AP模式,3-AP和STA模式共存
        ledx = 0;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1(CMD_WIFI_MUX,6,WIFI_MODE_MUX1);                                // CIPMUX 设置连接方式:0-单连接 ,1-多连接
        ledx = 1;
        Delayx(100);

        ledx = 0;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_2(CMD_WIFI_SERVER,9,WIFI_MODE_SERVER,WIFI_MODE_PORT,4);
        ledx = 1;
        Delayx(500);
        ledx = 0;
//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        send_settings_cmd_one_enter(CMD_WIFI_TRAMODE,7,WIFI_MODE_MODE1);                // CIPMODE 设置透传模式:0-非透传,1-透传。
//        Delayx(20);

//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连接TCP/IP服务器
//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START,8);                                                                // CIPSTART
//        s1end_uart_one(CODE_EQU);
//        send_settings_cmd_one_net(WIFI_MODE_TCP,3,WIFI_MODE_IP,10,WIFI_MODE_PORT,4);

//        Delayx(1000);
//        send_settings_cmd_one(CMD_WIFI_AT,2);
//        s1end_uart_one(CODE_PLUS);
//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
}
/******************************************************************************************
* 函数名称    :PORT_Init(void)
* 功能描述    :I/O端口初始化程序
******************************************************************************************/
void PORT_Init(void)
{
        P54 = P16 = P17 = 0;
        P32 = P33 = P34 = P35 = P36 = P37 = 0;
        P1_STATUS = IapReadByte(IAP_ADDRESS3);
        P3_STATUS = IapReadByte(IAP_ADDRESS4);
        port_status1 = 0;
        port_status3 = 0;
}
/******************************************************************************************
* 函数名称    :Timer0Init(void)
* 功能描述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3;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53;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
/******************************************************************************************
* 函数名称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 功能描述    :串口1中断接收程序
******************************************************************************************/
void UART_one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串口1中断接收,下位机10ms发送一次
{
          INT8U i = 0,p = 0,temp,stat1,stat2;

        if(RI==1)
          {
                temp = SBUF ;
                RI = 0 ;
                UART1_BUF[r_buf_num] = temp;

                if(UART1_BUF[0] == BEGINCODE)
                {
                         if(UART1_BUF[r_buf_num] != ENDCODE)                                                  //进行接收指令头判断
                        {
                                if(UART1_BUF[1] == '3')
                                {
                                        com_reset();
                                        return;
                                }
                                r_buf_num++;
                                r_data_len = r_buf_num;
                        }
                        else
                        {
                                stat1 = UART1_BUF[9];
                                stat2 = UART1_BUF[r_data_len];

                                switch(stat1)
                                {
                                case 'H':                                                            //HDMI码 0x48="H"
                                        parse_cmd1();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break;
                                case 'L':                                                                //LAMP码 0x4C="L"
                                        parse_cmd2();
                                        com_reset();
                                break;
                                case 'D':                                                           //DEVICE码 0x44="D"
                                        parse_cmd3();
                                        com_reset();
                                break;
                                case 'W':                                                           //WRITE写ID码 0x57="W"
                                        parse_cmd4();
                                        com_reset();
                                break;
                                case 'R':                                                           //读现在读灯控及设备控制状态
                                        parse_cmd5();
                                        com_reset();
                                break;
                                case 'S':                                                            //读灯控及设备控制状态STATUS
                                        parse_cmd6();
                                        com_reset();
                                break;

                                default: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
                 }
                 else
                 {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
        else
        {
                TI = 0 ;
        }
}
/******************************************************************************************
* 函数名称    :UART_two_Interrupt_Receive(void)
* 功能描述    :串口2中断接收程序
******************************************************************************************/
void UART_two_Interrupt_Receive(void) interrupt 8                           // 串口2中断接收
{
        INT8U k = 0,i = 0,temp;
          k = S2CON ;
          k = k&0x01;                                                        //if(S2RI==1) //

          if(k==1)
        {
            S2CON = S2CON&0xfe;                                //S2RI=0;
                temp = S2BUF ;
                if(i <= 2)
                {
                        UART2_BUF[i] = temp;
                        i++;
                }
                if(UART2_BUF[0] == CMD_RET_CODEOK)
                {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0x32);
                        Delayx(20);
                        com_send_ok();
                }
                if(UART2_BUF[0] == CMD_RET_CODEEER)
                {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0x35);
                        Delayx(20);
                        com_send_error();
                }

        }
           else
        {
            S2CON = S2CON&0xfd;         //S2TI=0;
        }
}
/******************************************************************************************
* 函数名称    :parse_cmd()
* 功能描述    :串口接收数据功能分析函数
******************************************************************************************/
void parse_cmd1()
{
        INT8U stat1=UART1_BUF[r_buf_num-1];
        switch(stat1)
        {
        case HDMI_CHANNEL1:
                Delayx(10);                                                                                                  //切换HDMI 1#通道。
                send_settings_cmd_two(CMD_HDMI31);
                DHMI_ID = HDMI1FUNCODE;

        break;
        case HDMI_CHANNEL2:                                                                          //切换HDMI 2#通道。
                Delayx(10);
                send_settings_cmd_two(CMD_HDMI32);
                DHMI_ID = HDMI2FUNCODE;

        break;
        case HDMI_CHANNEL3:                                                                          //切换HDMI 3#通道。
                Delayx(10);
                send_settings_cmd_two(CMD_HDMI33);
                DHMI_ID = HDMI3FUNCODE;

        break;
        case FUNCODE_ENQ:                                                                        //查询灯控与设备控制状态
                Delayx(10);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0x32);
                Delayx(20);
                s1end_uart_one(port_status1);
                s1end_uart_one(port_status3);
                s1end_uart_one(ENTER1);
                s1end_uart_one(ENTER2);

        break;

        default: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
void parse_cmd2()
{
        INT8U stat1=UART1_BUF[r_buf_num-2],stat2=UART1_BUF[r_buf_num-1];
        if(stat1 == LAMP_CMD_ON)                                                           //开灯
        {
                PORT1_STATUS = stat2;
                PORT1_STATUS_CMD = HexToBit(PORT1_STATUS);
//                s1end_uart_one(PORT1_STATUS_CMD);                           //调试用
                switch(PORT1_STATUS_CMD)
                {
                case '1':                                                                                // 打开 P1.4 第一盏灯。
                        LAMP1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0];
                break;
                case '2':                                                                                // 打开 P1.6 第二盏灯。
                        LAMP2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1];
                break;
                case '3':                                                                                // 打开 P1.7 第三盏灯。
                        LAMP3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2];
                break;
                case '4':                                                                                // 打开 P1.7 第四盏灯。
                        LAMP4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3];
                break;
                case '5':                                                                                // 打开 P1.7 第五盏灯。
                        LAMP5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4];
                break;
                case '6':                                                                                // 打开 P1.7 第六盏灯。
                        LAMP6 = 1;
                        port_status1 |= LAMP_CODE[5];
                break;

                default: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                for(i=0;i<6;i++) { port_status |= LAMP_CODE[i];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3);
                IapWriteByte(IAP_ADDRESS3,port_status1);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0x32);
                Delayx(20);
                com_send_ok();
        }
        else
        {
                PORT1_STATUS = stat2;
                PORT1_STATUS_CMD = HexToBit(PORT1_STATUS);
//                s1end_uart_one(PORT1_STATUS_CMD);                           //调试用
                switch(PORT1_STATUS_CMD)
                {
                case '1':                                                                                // 打开 P1.4 第三盏灯。
                        LAMP1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0];
                break;
                case '2':                                                                                // 打开 P1.6 第五盏灯。
                        LAMP2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1];
                break;
                case '3':                                                                                // 打开 P1.7 第六盏灯。
                        LAMP3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2];
                break;
                case '4':                                                                                // 打开 P1.7 第六盏灯。
                        LAMP4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3];
                break;
                case '5':                                                                                // 打开 P1.7 第六盏灯。
                        LAMP5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4];
                break;
                case '6':                                                                                // 打开 P1.7 第六盏灯。
                        LAMP6 = 0;
                        port_status1 &= ~LAMP_CODE[5];
                break;

                default: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3);
                IapWriteByte(IAP_ADDRESS3,port_status1);
                send_settings_cmd_send(CMD_WIFI_SEND,7,0x32);
                Delayx(20);
                com_send_ok();
        }
}
void parse_cmd3()
{
        INT8U stat1=UART1_BUF[r_buf_num-2],stat2=UART1_BUF[r_buf_num-1];
        if(stat1 == LAMP_CMD_ON)                                                           //开设备
        {
                PORT3_STATUS = stat2;
                PORT3_STATUS_CMD = HexToBit(PORT3_STATUS);
//                s1end_uart_one(PORT1_STATUS_CMD);                           //调试用
                switch(PORT3_STATUS_CMD)
                {
                case '1':                                                                                // 打开 P3.2 第一设备。
                        DEVICE1 = 1;
                        port_status3 |= DECIVE_CODE[0];
                break;
                case '2':                                                                                // 打开 P3.3 第二设备。
                        DEVICE2 = 1;
                        port_status3 |= DECIVE_CODE[1];
                break;
                case '3':                                                                                // 打开 P3.4 第三设备。
                        device_5 = 1;
                        port_status3 |= DECIVE_CODE[2];
                break;

                default:
                        com_reset();                                                                        //清空接收缓冲区的计数值
……………………

网友A(2019-07-24):
楼主,这ESP8266的参数,如SSID和用户名密码设置,写在程序里不方便呀,能不能独立出来操作设置?

网友B(2020-03-02):
好资料,学习了,不知道现在卖的那些手机扫下就能联网的怎么实现,不然产品卖出去不可能每个都只能联一个网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