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51单片机用STC下载器下载不了?该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19-03-01):
买了批51单片机,结果型号是Atmel 51的,用STC下载器下载不了,百度说要用编程器,求教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A:
这个就可以

网友B:
如果代码确认没问题,让卖家帮你烧一下,买个烧录器基本上用不到

网友C:
智峰软件,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网友D:
    不需要用到编程器,买个AT系统下载器就行啦,单价不到20元人民币。可能还要配个系统板,便宜的只要不到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代码确认没问题,让卖家帮你烧一下,买个烧录器基本上用不到

好吧,那有点麻烦还是买stc的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峰软件,需要的话留下邮箱

2725645993@qq.com,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用到编程器,买个AT系统下载器就行啦,单价不到20元人民币。可能还要配个系统板,便宜的只要不到 ...

好哒,我搜搜,谢谢啦

网友C:
邮箱不对呀

楼主:
qq邮箱额,可能没开通,用这个吧,954612743@qq.com,麻烦啦

网友E:
我用 51单片机编程器24/93存储芯片烧录器 AT89C52烧写器 兼容SP200SE

网友C:
AT  89CXX   和89SXX  不一样 ,C系列是需要编程器的,楼上几位都说了,S系列是可以下载的,C系列我没用过,S系列可以用智峰软件下载,当然还有其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