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烧录程序

楼主(2019-03-01):
  买的专门的下载线,但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烧录进芯片。。。。萌新求带

网友A:
stc-isp

我用的这个

网友B:
STC官网上面有,可以去下载下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但是多说一句,下次买stc89c52吧,AT是坑

网友D:
AT编程器

网友E:
用STC-ISP这个软件就可以的。

网友F:
我用的是isplay软件,操作简单,而且支持isp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pc6.com/softview/SoftView_100357.html

网友F:
建议玩STC.

网友G:
isp  串口专用

网友H(2021-12-27):
为啥at与stc不分?
at有专门烧录器

网友I:
串口下载,使用STC-ISP软件

网友J:
这个与AT不兼容的。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用普中自带的下载软件。我刚开始是用stc-isp-v6.88J这个下载软件,感觉功能比较全面,看着也高大上,但是后来一次不小心发现这个用不了了,但是我感觉是我配置错误把芯片烧了,后来换了一个芯片也不行,但是换了普中的下载软件使用后,芯片可以正常下载烧录,在stc-isp-v6.88J上却用不了。所以stc-isp-v6.88J功能比较全面,但是对于小白来说不建议使用,因为我就是不怎么了解,然后错误的使用,导致芯片出问题,所以还是建议从普中的下载软件PZ-ISP开始上手吧。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L(2022-02-14):
注意是AT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为啥at与stc不分?
at有专门烧录器

那AT能不能串口下载

网友M:
以前买双龙ISP下载线就要安装双龙ISP下载线驱动程序,前年买USBASP下载线,就用AVR_fighter。一般购买下载线的时候,商家有配套驱动程序和烧写程序。所以要看你用什么下载线。

网友N:
AT89S52我用的是西尔特编程器写的

网友O:
可以用串口,正常用普中的STC-isp

网友P:
pony-prog,可以在官网找到编程器原理图。

网友Q:
只要有烧录器+软件大部分都能烧写 AT89S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