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转USB芯片-CP2102资料与使用心得

楼主(2019-03-01):
概述

       CP210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USB-to-UART桥,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使用最少的元件和PCB空间将RS-232设计改成USB。
CP2102包括USB 2.0全速功能控制器、USB收发器、振荡器、EEPROM和UART。不需要其他的外围元件。
内置的EEPROM用来定制USB的Vendor ID、Product ID、产品描述、电源描述、设备释放号、设备序列号。你可以在产品生产和测试阶段,通过USB读写该EEPROM。
Silicon Laboratories提供了一个虚拟串口(VCP)驱动程序,它允许基于CP2102的产品以串口的形式出现在PC应用软件中。CP2102的UART接口能实现所有的RS-232信号,包括控制信号和握手信号,因此现有的系统固件不需要修改。在一些现有的RS-232设计中,如果需要改为USB设计,可以使用CP2102来代替RS-232电平变换器。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Silicon Laboratories USBXpress驱动程序套件直接访问CP2102。
Silicon Laboratories公司推出的USB接口与RS232接口转换器CP2102是一款高度集成的USB-UART桥接器,提供一个使用最小化元件和PCB空间来实现RS232转换USB的简便解决方案。详细资料请参考相关datasheet.
在使用cp2102之前,我使用的是pl2303,但pl2303不但外围器件多,在有干扰时很容易挂起出错,特别是提供的驱动程序在挂起后使电脑当机了,只有关掉电源,重新上电开机后才能恢复工作。
CP2102接口线路简单,按照datasheet参考线路即可,无需多说。

一:软件驱动注意有:
1:CP210x USB to UART Bridge驱动程序安装,进入官网或其它地方,很容易下载到驱动程序,一路next 安装后重起电脑即可。
2: 驱动安装成功后,连接CP2102和电脑,可以在控制面板上看到新添加的串口号,如果觉得串口号数字不顺眼,还可以在属性->端口设置-〉高级 中更改串口号。调试我一般配合丁丁编写的sscom32进行。
3:如果有多个CP2102使用,有的电脑会只分配一个com口,导致程序出错,这时可以用CP210xSetIDs.exe软件修改序列号,一般没事不要去修改它。
4:对CP2102操作按照com 口操作就可以了,不用管繁琐的usb协议。特别适合数据量不大的应用。

二:CP2102 焊接。
在刚开始时,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试验,最后总结了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与大家分享,其步骤如下。
1:用粘性的松香,均匀图在pcb上。
2:放上芯片按紧,微调chip,对齐pad,利用松香粘住IC.
3: 烙铁头不要用尖头的,选用刀口形的,挂上焊锡后沿PCB的一边给芯片和PCB挂锡。要注意不要碰到chip,chip很容易移动的,这时焊锡要多一些,是固定用的,有短路不要怕。冷却固定后再观察一下chip是否移动,是否还是对齐的,如果有移动,没有对齐,就要用烙铁融化焊锡,同时移动IC,使IC 4边对齐。
4:固定后,焊接其它3边,这个比较简单的,挂上锡,用刀口烙铁走一遍就好了,具体感觉得自己多练习,体会。
5:再同4,走一遍第3步用焊锡固定的那一面。
6:检查一下有短路没有,有的话,重新走一遍就好了,有时,还需要加一点助焊的松香。
7:拆芯片用热风枪比较好,加热,吹吹用夹子拿下就好了。
6:要觉得不干净,用酒精擦擦就好了。

三: 封装问题??
在使用中还发现一个问题,没有搞明白,我之前用的09年生产的背面是28个pad,没有gnd 点的ic,cp2102工作正常,后来订购了一批07年的,背面是28个pad加一个gnd点的。就工作不正常了,没有com口出现。一直没有解却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位遇到过这个问题?
再后来又订购了一批10年的背面是28个pad,没有gnd 点的ic,工作就又正常了,以后订购就要特别说明要09或10年的,背面是28个pad,没有gnd 点的ic。

网友A(2020-03-20):
驱动有没有?

网友B(2020-05-31):
你好请问一下cp2102软件的开发工具是什么,如何通过软件实现锁存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