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驱动12864,怎么把变量显示在上面

楼主:
现在只能显示字符串,变量显示不了,试过各种转换方法,都不行

网友A(2019-03-01):
要先建一个变量的字库,然后通过查询得到变量的字码,然后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先建一个变量的字库,然后通过查询得到变量的字码,然后显示

现在字符串没有字库是能显示的,现在想显示adc才回来的数据,转换成字符串这一步受阻了

网友B:
后面两句是能显示的,就是倒数第三句不显示

网友C:
变量数字要转换为字符显示,如a=123,显示出123,1-->0x31,2-->0x32,3-->0x33,即数字加0x30。

网友D:
可以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转化为字符串,可以百度一下这个函数

网友E:
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转化为字符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转化为字符串,可以百度一下这个函数

sprintf用了,只要这个函数存在就三行都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转化为字符串

sprintf用了,只要这个函数存在就三行都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sprintf函数把变量转化为字符串

sprintf用了,只要这个函数存在就三行都不显示了,不知道哪用错了

网友F:
浮点数和整型的储存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能强制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浮点数和整型的储存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能强制转换。

那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G:
下面两句相当于常量,常量是有存储空间所以能正常显示。
*b没有分配空间,你那样用是错误的。关于变量,地址,指针这方面的东西建议多看书。
unsigned char c[20];
sprintf(c, "%f", a);
b=c;

网友F:
float a=1;
unsigned char *b;
b=(unsigned char*)&a;

网友H:
用sprintf函数这个函数就可以转换为字符串,再使用就可以

网友I:
如果偷懒,可以用淘宝上那些串口屏,小屏价格也比较低,串口控制开发速度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