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德力西的时控

楼主:
从做工来看,还不错

网友A(2024-06-02):
使用裸片单片机,使用环氧树脂高温固化

网友B(2024-07-14):
这东西每一次还不会调,按哪个键都没反应,后来查了才知道,要按4次设置才解锁按键,

网友C(2024-11-11):
好有良心了,竟然用变压器。我拆过的都是阻容降压,坏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