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上拉电阻用大了会怎么样?

楼主(2019-03-01):
一般不是都用1K吗,我排阻买错了,买成4.7K,用来上拉12864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没任何问题,放心吧,就算是10K的也没问题

网友B:
没有问题的,倒是不能小于1k。电阻大了,输入电流变小了

网友C:
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D:
顶多是阻值很大,就不起作用

网友E:
你买对了,一般上拉电阻1k比较小了,常用的是4.7k和10k

网友F:
一般使用1k到10k的电阻都可以,我一般用3.3k的。

网友G:
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H:
这个问题不大,不影响的

网友I:
电阻用大 就像你下面一样 软而无力

网友J:
取值标准:
阻值太小了,低电平时单片机IO口拉不动,
阻值太大了,变为高电平的延时过大,时序会不符合要求;
一般是2k到10k范围。

网友K:
没有关系的  一般10k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不接时相当于一个无穷大电阻

网友M: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N:
上拉可以10k的,一般1k-10k都可以

网友O:
不会有问题 我们平时做实验都试过了

网友P:
没有关系的  上啦电阻和下拉电阻一般选择1K至10K之间

网友Q:
经常用10k

网友R:
实际上,10k有点大。修了很多故障板子, 都是在10k上再并多两个10就好了。

网友S:
没有问题。上拉用10k的比较多吧。这个东西要算电流的。u=ir。郭天祥51单片机里对上拉下拉有个讲解。根据收据手册,引脚最大电流为i,上拉为u。上拉电阻r=u/i。根据这样选最合适。不过一般工程师都是按经验选取

网友T:
没关系,做普通IO没啥问题

网友U:
上拉电阻是否需要取决于上级电路的输出结构,如果是场效应管的话没有必要上拉,如果是晶体管的话一般需要上拉一个电阻,其目的是减小高电平输出时的输出电阻(输出电阻等于晶体管集电极与正电源之间的电阻,外部上拉一个电阻相当于这两个电阻的并联,从而减小高电平输出电阻阻值)。

上拉电阻分为强上拉(100ohm)弱上拉(10kohm),采用强上拉还是弱上拉取决于后级输入端对地电阻的大小,如果后级对地输入电阻小,则前级输出端输出电阻要更小才能使输出高电平分压在后级输入级上,因此必须采用强上拉;同样的道理,当后级输入电阻较大的时候,前级输出采用弱上拉即可。

所以你的问题:上拉电阻大了会怎么样? 答案是上拉电阻就是在前级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阻并联的电阻,其数值越大,对原电路影响越小,极端情况当上拉电阻取值无穷大时,就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上拉电阻小对电路的影响很大,会导致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拉不低。所以在选用时候要谨慎,能不用就不用,用的话一定搞清楚数值再用,否则极容易出错

网友V:
可以用,问题影响不大,

网友W:
上拉电阻不分大小,只是想让IO口得到一个固定的电平状态,电压达到即可。电阻大小无非影响电流,对于上拉来说,电流大小并不能影响。如果需要IO去驱动一些外部设备或者是信号传输。就需要另外再说

网友X: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Y:
一般上拉电阻都是4.7k  或者10k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Z:
最好是按照手册推荐值来设计,如果没有问题是好事,一旦有问题会干扰自己

网友AA:
这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电流会小

网友AB:
大了可能不工作,电流不够用

网友AC:
嗯。根据需求选择,么事的

网友AD:
4.7到10K

网友AE:
没问题的

网友AF:
一般4.7K吧, 太大了高电平跳的慢, 太小了静态电流大.

网友AG:
上拉电阻不小于1k就行

网友AH:
没有问题的

网友AI:
电阻并下

网友AJ:
影响上升沿

网友AK:
大点没关系,4.7k到10k用的比较多。但是楼主应该要理解上拉电阻的作用才能学到东西,比较有意义。一般单片机P0口加上拉电阻是因为它内部是开漏/开集电极结构,需要外接电阻上拉才能输出,而上拉电阻决定了它的驱动能力,上拉电阻越大,电流越小,驱动能力越弱,楼主可以去看模电书了解一下三极管或者MOS管的开集电极/开漏结构,试着去理解分析,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AL:
上拉电阻的作用是保证I/O 端口在开路和高阻态时处于有效逻辑状态,因为只有少量漏电流,上拉电阻的阻值没有太大的影响。因此,上拉电阻的阻值应该由在逻辑低电平时的要求来决定,此时,上拉电阻的阻值决定了端口灌电流的大小,这个电流只要在规格参数范围内就可以了,一般都有10毫安,考虑到供电电压是5伏时,上拉电阻可以最少500欧。

网友AM:
主要开芯片的灌电流能力多大,不要超过这个电流,否则芯片会烧坏,并电阻会发烫

网友AN:
电流流得少

网友AO:
问题不大,不会炸了,也不会烧板子,只是你要实现的东西,可能电流太小,或者实现不了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P:
对功耗要求不高的电路可以选取较大一点的。一般都在1k到10k那样。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AQ:
这没有关系  一般10k以内都没啥子问题

网友AR:
问题不大

网友AS:
你落后了,现在51单片机不需要自己接上拉电阻了,单片机自带上拉电阻,用推挽输出也可以。自己加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AT:
没有问题的,一般上拉用4.7K,5.1K,10K都可以,反而1K有些小

网友AU(2019-03-31):
没问题,电阻大了影响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