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操作系统的STM32移植

楼主(2019-03-01):
实验二、ucos操作系统的移植
一、实验目的
1、掌握ucos到STM32的移植方法;
2、熟悉通过C语音处理底层寄存器的技巧;
3、了解STM32在ucos任务切换时的处理;
4、规范编程格式。
二、实验内容
本次实验通过用C语言编写6个操作系统相关函数和用汇编语言编写4个与处理器相关的函数,将实时操作系统µC/OS-Ⅱ移植到芯片STM32F103ZE中,并创建两个用户任务点亮led。学会操作系统的移植方法,深入掌握嵌入式操作系统µC/OS-Ⅱ在初始化任务和任务调度的实现方法,直观了解实时操作系统的体系结构和设计思想。

三、预备知识
基本单片机硬件知识、单片机软件编程语言、程序创建和调试的基本方法、ucos操作系统的任务调度原理、STM32的寄存器架构。

四、实验设备及工具
硬件:STM32开发平台
软件:STM32官方库;PC机操作系统Windows 98、Windows 2000或Windows XP;KEIL MDK集成开发环境;串口转usb驱动。
五、实验步骤
1、按实验一的步骤新建一个工程Proj2_ucos。
2、将移植好的ucos源代码整个拷贝到我们的新建的工程目录中,然后按对应的文件路径添加到keil工程里(os_dbg.c和os_dbg_r.c只添加一个),如图6和图7。

图6                                                   图7

3、配置工程相关属性(与实验一库应用配置一样),记得将ucos的头文件路径添加到工程的include path上面去,找到stm2f10x_it.c的PendSV_Handler函数注释掉,main文件中将includes.h包含进来,主函数为空,编译通过。
4、在main.c中建立sys_init()函数编写操作系统运行需要的硬件相关初始化(见代码),然后修改stm32f10x_it.c中的系统心跳中断函数并加入头文件includes.h(见代码,)。

/*********************************************************************

* 函数名称:sys_init

* 函数功能:嵌套向量中断优先级分组,时钟心跳定时初始化1/200 s

* 参数: 无

*********************************************************************/

void    sys_in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200);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SysTick Handler.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IntEnter();

    OSTimeTick();

    OSIntExit();

}

5、编写用户任务函数和相关的初始化。

/*****************************************************

* 函数名称: led_init

* 函数功能: 初始化LED

* 参    数:

* 其    他: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n_init_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n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gpin_init_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n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n_init_struct);                //B口led1

    GPIO_Init(GPIOE, &gpin_init_struct);                //E口led2

}

/*****************************************************

* 函数名称: my_task

* 函数功能: 用户任务

* 参    数:

* 其    他:

********************************************************/

void    my_task()

{

    sys_init();

    led_init();

    OSStatInit();

    while(1)

    {

        LED1_ON;

        LED2_OFF;

        OSTimeDly(50);

        LED1_OFF;

        LED2_ON;

        OSTimeDly(100);

    }

}

6、最后在主函数中创建任务并启动操作系统。编译并调试运行。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LED2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LED2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define    LED1_ON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5)

#define    LED1_OFF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5)

OS_STK    task_stk[128];

void    my_task(voi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sys_init(void);

int main()

{

    OSInit();

    OSTaskCreate(my_task, (void *)0, (OS_STK    *)&task_stk[127], 10);

    OSStart();

    while(1);

}

网友A(2019-12-28):
你好,谢问有无完整的项目源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