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302的电子时钟+SHT10温度传感器 单片机代码

楼主:
基于DS1302的电子时钟+SHT10温湿度传感器,4个按键,第一是时间设置,第二三是增加减,第四十闹钟,闹钟功能设的是25时,设到25上就不会开启闹钟。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wenshi.h"

sbit FMQ = P3^5; //蜂鸣器

void DisplayRTC()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1+'0');
   WriteChar(0,3,n0+'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1+'0');
         WriteChar(0,6,y0+'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1+'0');
         WriteChar(0,9,r0+'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6,z1+'0');
         WriteChar(0,17,z0+'0');
        if(h1 > 0)  WriteChar(1,0,h1 + '0');
    else        WriteChar(1,0,' ');
    WriteChar(1,1,h0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1+'0');
    WriteChar(1,4,m0+'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1 +'0');
    WriteChar(1,7,s0 +'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1()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if(s0%2==0)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
                else {WriteChar(1,6,' ');
          WriteChar(1,7,' ');
                     }        }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2()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if(s0%2==0)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
                else {WriteChar(1,3,' ');
          WriteChar(1,4,' ');
                     }
                }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3()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if(s0%2==0)
        {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else {WriteChar(1,0,' ');
          WriteChar(1,1,' ');
                     }
                }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4()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if(s0%2==0)
                     {WriteChar(0,17,z1+'0');}
                else {WriteChar(0,17,' '); }
        }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5()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if(s0%2==0)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else {WriteChar(0,8,' ');
        WriteChar(0,9,' ');
                   }
                }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6()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WriteChar(0,4,'-');
   {if(s0%2==0)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else {WriteChar(0,5,' ');
        WriteChar(0,6,' ');
                   }
                }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R7()
{  WriteChar(0,0,'2');
   WriteChar(0,1,'0');
  {if(s0%2==0)
             {WriteChar(0,2,n3+'0');
              WriteChar(0,3,n2+'0');}
        else {WriteChar(0,2,' ');
        WriteChar(0,3,' ');
                   }
                }
   WriteChar(0,4,'-');
   WriteChar(0,5,y3+'0');
         WriteChar(0,6,y2+'0');
         WriteChar(0,7,'-');
         WriteChar(0,8,r3+'0');
         WriteChar(0,9,r2+'0');
         PutString(0,12,"WEEK:");
         WriteChar(0,16,':');
         WriteChar(0,17,z1+'0');
         WriteChar(1,0,h3 + '0');
   WriteChar(1,1,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m3+'0');
   WriteChar(1,4,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s3+'0');
   WriteChar(1,7,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nz1()
{  unsigned char ns2,ns3,nm2,nm3,nh2,nh3;
         ns2=time1[0]&0x0f;
         ns3=time1[0]>>4;
         nm2=time1[1]&0x0f;
         nm3=time1[1]>>4;
         nh2=time1[2]&0x0f;
         nh3=time1[2]>>4;
          WriteChar(1,0,nh3 +'0');
    WriteChar(1,1,nh2 +'0');
          WriteChar(1,2,':');
    WriteChar(1,3,nm3+'0');
    WriteChar(1,4,nm2+'0');
    WriteChar(1,5,':');
    {if(s0%2==0)
                {WriteChar(1,6,ns3+'0');
     WriteChar(1,7,ns2+'0');
                }
                else {WriteChar(1,6,' ');
          WriteChar(1,7,' ');
                     }        }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nz2()
{   unsigned char ns2,ns3,nm2,nm3,nh2,nh3;
         ns2=time1[0]&0x0f;
         ns3=time1[0]>>4;
         nm2=time1[1]&0x0f;
         nm3=time1[1]>>4;
         nh2=time1[2]&0x0f;
         nh3=time1[2]>>4;
          WriteChar(1,0,nh3 +'0');
    WriteChar(1,1,nh2 +'0');
          WriteChar(1,2,':');
    {if(s0%2==0)
                     {WriteChar(1,3,nm3+'0');
          WriteChar(1,4,nm2+'0');
                     }
                else {WriteChar(1,3,' ');
          WriteChar(1,4,' ');
                     }
                }
     WriteChar(1,5,':');
     WriteChar(1,6,ns3+'0');
     WriteChar(1,7,n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Displaynz3()
{  unsigned char ns2,ns3,nm2,nm3,nh2,nh3;
         ns2=time1[0]&0x0f;
         ns3=time1[0]>>4;
         nm2=time1[1]&0x0f;
         nm3=time1[1]>>4;
         nh2=time1[2]&0x0f;
         nh3=time1[2]>>4;
        {if(s0%2==0)
               {WriteChar(1,0,nh3 + '0');
          WriteChar(1,1,nh2 +'0');}
          else {WriteChar(1,0,' ');
          WriteChar(1,1,' ');
                     }
                }
                WriteChar(1,2,':');
    WriteChar(1,3,nm3+'0');
    WriteChar(1,4,nm2+'0');
                WriteChar(1,5,':');
    WriteChar(1,6,ns3+'0');
    WriteChar(1,7,ns2+'0');
                PutString(1,9,"T:");
                PutString(1,14,"RH");
          WriteChar(1,16,':');
}
void main(void)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unsigned char error,checksum;
   unsigned int wendu,shidu;
   s_connectionreset();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Initialize_LCD();
    ClearLine(0);
    ClearLine(1);

          ds1302_init();

    while(1)
                {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humi_val.i,&checksum,HUMI);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 &temp_val.i,&checksum,TEMP);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calc_SHT10(&humi_val.f,&temp_val.f);
           wendu=10*temp_val.f;
                             WriteChar(1,11,(wendu%1000)/100+'0');
                                         WriteChar(1,12,(wendu%100)/10+'0');

                                         shidu=10*humi_val.f;
                                         WriteChar(1,17,(shidu%1000)/100+'0');
                                   WriteChar(1,18,(shidu%100)/10+'0');
                                         WriteChar(1,19,'%');
                                 }

……………………

仿真

网友A(2019-03-02):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仿真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帖需要重新编辑补全仿真即可获得100+黑币(帖子下方有编辑按钮)

已添加

网友C(2020-05-15):
首先感谢楼主,其次 不知道为啥 程序一仿真就无响应

网友C:
弄好了 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