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演奏音乐(F调3个8度7音阶)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3-01):
单片机演奏音乐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本程序中,FOSC=11.0592M*********/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truct music_type{
        uchar tone;
        uchar delay;
};

/**********F调3个8度7音阶的音高参数**********/
uint code tonetab[]={
    64216,64360,64489,64603,64654,64752,64837, //低音1~7
    64876,64948,65012,65042,65095,65144,65186, //中音1~7
    65206,65242,65274,65289,65315,65340,65361  //高音1~7
};
//曲谱,每个音符含两项数据,第1项为音高,第2项为节拍(以1/4拍为单位)
/**************康定情歌乐谱***************/
struct music_type code  songtab[]={
        3+7,0x02,5+7,0x02,6+7,0x02,6+7,0x01,5+7,0x01,6+7,0x03,3+7,0x01,2+7,0x04,
        3+7,0x02,5+7,0x02,6+7,0x02,6+7,0x01,5+7,0x01,6+7,0x03,3+7,0x06,
        3+7,0x02,5+7,0x02,6+7,0x02,6+7,0x01,5+7,0x01,6+7,0x03,3+7,0x01,2+7,0x04,
        5+7,0x02,3+7,0x02,2+7,0x01,3+7,0x01,2+7,0x01,1+7,0x01,2+7,0x02,6+0,0x06,
        6+0,0x02,2+7,0x06,5+7,0x02,3+7,0x06,2+7,0x01,1+7,0x01,6+0,0x06,
        5+7,0x02,3+7,0x02,2+7,0x01,3+7,0x01,2+7,0x01,1+7,0x01,2+7,0x02,6+0,0x06,
        //
        3+7,0x01,2+7,0x01,3+7,0x01,5+7,0x01,6+7,0x01,5+7,0x01,1+14,0x01,6+7,0x01,
        5+7,0x01,3+7,0x01,5+7,0x04,6+7,0x02,
        1+14,0x02,2+14,0x01,3+14,0x01,2+14,0x01,1+14,0x01,6+7,0x01,1+14,0x01,
        5+7,0x08,
        5+7,0x01,3+7,0x01,5+7,0x04,6+7,0x02,
        1+14,0x02,2+14,0x01,3+14,0x01,1+14,0x01,6+7,0x01,5+7,0x02,
        5+7,0x02,2+7,0x02,3+7,0x01,5+7,0x01,3+7,0x01,2+7,0x01,
        1+7,0x01,6,0x01,1+7,0x06,
        3+7,0x01,2+7,0x01,1+7,0x02,2+7,0x03,3+7,0x01,
        5+7,0x02,6+7,0x01,1+14,0x01,6+7,0x02,5+7,0x02,
        5+7,0x01,3+7,0x01,2+7,0x02,3+7,0x01,5+7,0x01,3+7,0x01,2+7,0x01,
        1+7,0x01,2+7,0x01,6,0x04,1+7,0x02,
        2+7,0x03,3+7,0x01,1+7,0x01,2+7,0x01,1+7,0x02,6,0x01,
        1+7,0x01,6,0x01,5,0x05,
        //
        3+7,0x01,2+7,0x01,3+7,0x01,5+7,0x01,6+7,0x01,5+7,0x01,1+14,0x01,6+7,0x01,
        5+7,0x01,3+7,0x01,5+7,0x04,6+7,0x02,
        1+14,0x02,2+14,0x01,3+14,0x01,2+14,0x01,1+14,0x01,6+7,0x01,1+14,0x01,
        5+7,0x08,
        5+7,0x01,3+7,0x01,5+7,0x04,6+7,0x02,
        1+14,0x02,2+14,0x01,3+14,0x01,1+14,0x01,6+7,0x01,5+7,0x02,
        5+7,0x02,2+7,0x02,3+7,0x01,5+7,0x01,3+7,0x01,2+7,0x01,
        1+7,0x01,6,0x01,1+7,0x06,
        3+7,0x01,2+7,0x01,1+7,0x02,2+7,0x03,3+7,0x01,
        5+7,0x02,6+7,0x01,1+14,0x01,6+7,0x02,5+7,0x02,
        5+7,0x01,3+7,0x01,2+7,0x02,3+7,0x01,5+7,0x01,3+7,0x01,2+7,0x01,
        1+7,0x01,2+7,0x01,6,0x04,1+7,0x02,
        2+7,0x03,3+7,0x01,1+7,0x01,2+7,0x01,1+7,0x02,6,0x01,
        1+7,0x01,6,0x01,5,0x05,

        0,0x00
};
/*********端口及变量定义**********/
sbit SPEAKER = P3^7;

uchar tlow1,thig1;

/*******软件延时,约n*10us******/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n){
        do{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n);
}
/*******软件延时,约n 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do {
                delay10us(131);
        }while(--n);
}

main () {
        uchar i,j;
        EA=1;ET0=1;
        TMOD=0X01;
        while(1){
                i=0;
                while(songtab[i].delay!=0){
                        if(songtab[i].tone==0)TR0=0;  //音高数据为0
                        else{     //音高数据不为0
                                //用定时器参数控制T1的振荡频率,即音高
                                thig1=TH0=tonetab[songtab[i].tone-1]/256;
                                tlow1=TL0=tonetab[songtab[i].tone-1]%256;
                                TR0=1;
                        }
                        //控制音符的持续时间,即节拍
                        for(j=0;j<songtab[i].delay;j++){

                                delayms(200);
                        }
                        i++; //下一个音符
                }
                TR0=0;  //停止演奏
                delayms(1000);  //一遍完成后等待
        }
}

/*******定时器1中断,控制蜂鸣器发声频率*******/
void  t0 () interrupt 1{
        TH0=thig1;TL0=tlow1;
        SPEAKER = !SPEAKER;  //蜂鸣器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