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类库与e4a文件,解决BUG

楼主:
BLE蓝牙新,解决BUG
有个测试版,测试版已解决,

BLE蓝牙

网友A(2019-06-14):
楼主,还是不行啊,我吧两个类库拖到E4A里安装了,直接编译了程序,还是只能发不能收,跟官方例程一样

网友B(2019-08-12):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行啊,我吧两个类库拖到E4A里安装了,直接编译了程序,还是只能发不能收,跟官方例程一样

老铁,你解决了么

网友C:
我也下载验证过了,BLE蓝牙同样只能发,接收不到。
而且比官方的缺少两个事件:读取数据完毕和接收数据完毕。
希望有能力的前辈能帮解决下,E4A的BLE蓝牙类库无法接收数据的问题!

网友D:
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D:
很好,很全面的东西

网友E:
我试了可以用啊

网友F(2019-09-11):
新库没有写入数据方法呀?

网友G(2019-12-24):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不行啊,我吧两个类库拖到E4A里安装了,直接编译了程序,还是只能发不能收,跟官方例程一样

安卓4.3的可以 6.0 不行

网友H:
来学习蓝牙通讯

网友I:
亲测可用,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楼主可能没有说太明确
第一、设置里需要将版本改成18(Jelly Bean 4.3.x,就可以收到数据了
第二、收数据前需要先发送,BLE读取数据(服务UUID 为 文本型,通道UUID 为 文本型)
然后当接收到数据后,BLE蓝牙1.通道数据改变(服务UUID 为 文本型,通道UUID 为 文本型,数据 为 字节型()) 即可

网友J(2020-03-23):
还是只能发不能收怎么办,老铁

网友J:
能教教我?有偿的,还是只能发,不能收

网友K(2020-10-25):
我也是只能发,不能收

网友L:
有点问题还是

网友L(2020-11-27):
有一点小问题,这个BLE通道是真的烦

网友M(2022-01-25):
按照上面几位老兄的方法确实可以,亲测可行,一次最多20个字节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亲测可用,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楼主可能没有说太明确
第一、设置里需要将版本改成18(Jelly Bean 4.3.x,就 ...

感谢老兄的回答,解决了问题

网友N(2022-08-24):
引用 网友M:
感谢老兄的回答,解决了问题

请问一下你用的手机是安卓什么版本的

网友O(2022-11-08):
老铁  我来弄个代码看看。escplise根本找不到源码,原生android开发我也安装不上

网友P(2023-12-01):
此问题解决方法很容易,进库开发工具,找到读取数据函数的源码,将发送notify的那条注释掉,重新编译,再安装新库,即可实现手机读取ble蓝牙模块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