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步进电机输入电源拉低,万分感谢

楼主(2019-03-02):
用A3977 驱动器 驱动 相电压为4v 相电流为0.6A 的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电压源输入电压为12v或是24V。 电机启动后,发现电压源显示输入电压都跳变为6.3V。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应增加电源功率,使用稳压电源。

网友B:
可能性:
1.电源的功率不够,换个功率大的电源;
2.软件有问题,驱动脉冲的频率要合适,频率太低的话,电机的线圈就等于是把电源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增加电源功率,使用稳压电源。

嗯嗯,对的,的确是电源的问题。现在用了大功率电源就好了。十分感谢您。还有个问吗麻烦问一下:电源显示电流跳变,就是电机工作时电流为1A ,停机时为0.05A.工作需要几秒内启停一次,这样的话,选个什么电源比较好,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性:
1.电源的功率不够,换个功率大的电源;
2.软件有问题,驱动脉冲的频率要合适,频率太低的话,电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