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烧写程序失败,换了usb blaster,重装了软件,换了开发板,换了电脑都不行

楼主(2019-03-02):
本人有一块Altera CycloneIV的开发板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用时就烧不进去程序了。

但奇怪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

我换了一块新的开发板还是无法写入程序,(在QuartusII 13.1烧写界面点run,直接就是Failed)。然后我换了一个新的usb-blaster,新的连接线,还是无法写入。重装了QuartusII软件也不行。

然后我在一台新电脑上装了开发环境,试了这两块开发板不行,然后又试了我手头几块刚买的全新的max10开发板,也无法烧写(usb-blaster也是用的新的),一烧写usb blaster的ACT指示灯闪一下马上就Failed。

然后就这两台电脑,若干套开发板,两套usb-blaster,QuartusII 13.1, QuartusII 18等多种版本反复尝试,甚至电脑系统也重装了,都没用。发现很偶然的情况下能烧进去一次,但操作时间很长,几乎要等4,5分钟。而且现在开发板连接电脑,会造成电脑蓝屏重启。

哎,怎么会发生如此奇怪的问题呢?一块板子不行造成后来其他板子,其他电脑都不行。。。

以下附图是烧写界面及调试窗口的出错信息。

请大神们帮助一下。

网友A:
如果蓝屏,和下载线USB驱动有关,在这方面找找原因。32位驱动和64位驱动不一样。

网友B:
现在的主板没有多余的 JTAG 接口或者根本没有预留,如用 USB 是否考虑过是板子或驱动程序的有问题

网友A:
下载线要用QuartusII 13.1软件自带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线要用QuartusII 13.1软件自带的驱动。

是用的quartus13自带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