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控制单片机LED的方法详解

楼主(2019-03-02):
试了一下VB上微机控制LED,很简单的VB上位机。上位机默认使用COM4,单片机P1^0口接LED,点按键就可以控制LED。

VB上位机默认使用COM4,单片机P1^0口接LED,点击按键就可以控制LED了

工程构建

实验效果

单片机程序 :

#include <reg52.h>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50 ;
              PCON  = 0x00 ;
              TMOD |= 0x20 ;
              TH1   = 0xfd ;                            /*11.0592MHZ,9600kps*/
              TL1   = 0xfd ;
              TR1   = 1 ;
              ES    = 1;
              EA    = 1 ;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while(1);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if(TI)
              {
                            TI = 0 ;
              }
              if(RI)
              {
                            RI = 0 ;
                            P1 = SBUF ;
              }
}

上位机程序 :

Private Sub Form_Load()
  Form1.WindowState = 2 '界面设置为最大
  Command1.Caption = "点亮LED"
  Command2.Caption = "熄灭LED"
  MSComm1.CommPort = 4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点亮
    MSComm1.Output = Chr(1 & vbCr)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熄灭
    MSComm1.Output = Chr(0 & vbCr)
End Sub
因为VB程序中已经固定了COM口,所以可以设置电脑COM为4,如果不为COM4,则按照下图设置

网友A:
我按上位机的命令输入的,为啥会编译错误呢,过程声明与同名事件或过程的描述不匹配

网友A:
我按上位机的命令输入的,为啥会编译错误呢,过程声明与同名事件或过程的描述不匹是啥原因

网友B(2020-05-18):
楼主这个是需要单片机的实物板子吗?

网友C(2021-12-16):
你程序位子都放错了,main主程序里面才有低八位和高八位的,把模式打开,总开关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