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J121触摸按键STM32F103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9-03-02):
里面有完整的资料

/* 包含的头文件 --------------------------------------------------------------*/
#include "bsp.h"
#include "HSJ121.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aboutdata.h"

uint8_t        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命令发送数据
uint8_t 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数据回复接收

uint8_t  HSJ121_Mode_LowScan[HSJ121ModeSetLength]={0x00,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0,0x0A};        //低速扫描
uint8_t  HSJ121_Mode_NearInduction[HSJ121ModeSetLength]={0x01,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80,0x0A};                //临场接近感应
uint8_t  HSJ121_KeyScanTime[HSJ121_KeyScanTimeLength]={02,05};        //按键扫描时间

//函数声明(内部调用)
uint8_t HSJ121_SendAndRecive(uint8_t *SendData,uint8_t *ReciveData); //发送和接收
uint8_t HSJ121_SendComByIIC(uint8_t sla,uint8_t *s,uint8_t num);        //通过IIC发送命令
uint8_t HSJ121_RecDataByIIC(uint8_t sla,uint8_t *s);        //通过IIC接收回复数据

//函数声明(外部调用)
void HSJ121Init(void);        //模块初始化
uint8_t HSJ121_Set_LowScanMode(uint8_t *Mode);        //设置低速扫描模式
uint8_t HSJ121_Set_NearInductionMode(uint8_t *Mode);        //设置临近感应模式
uint8_t        HSJ121_Get_Config(void);        //获取配置信息
uint8_t        HSJ121_Get_Key(void);                  //获取键值
uint8_t HSJ121_Set_ScanTime(uint8_t *ScanTme);        //设置按键扫描时间
uint8_t HSJ121_Get_ScanTime(void);        //获取按键扫描时间
uint8_t HSJ121_Set_SleepMode(void);        //设置睡眠模式
uint8_t HSJ121_Into_SleepMode(void);        //进入睡眠模式
uint8_t HSJ121_WakeUp(void);                                //唤醒芯片

/*--------------------------内部调用函数---------------------------------------*/
/************************************************
函数名称 : SendComByIIC
功    能 : 通过IIC发送命令数据帧
参    数 : uint8_t sla        —— 器件地址
                                          uint8_t *s        —— 命令数据缓冲区
                                          uint8_t num —— 命令长度
返 回 值 : TRUE —— 正确
                                         FALSE —— 错误
作    者 :
*************************************************/
uint8_t HSJ121_SendComByIIC(uint8_t sla,uint8_t *s,uint8_t num)
{
        uint8_t i,j;
        uint8_t ack=2;
        I2C_Start();        //启动信号
        //发送器件地址
        ack=I2C_WriteByte(sla|I2C_WR);
        if(ack==I2C_NOACK){
//                printf("send address fail by write\n");
                return FALSE;
        }else if(ack==I2C_ACK){
//                printf("send address success by write\n");
        }
        TIMDelay_Nms(1);        //延时
        //循环发送命令数据帧
        for(i=0;i<num;i++)
        {
                ack=I2C_WriteByte(*s);
                if(ack==I2C_NOACK){
//                        printf("send command data fail\n");
                        return FALSE;
                }
                s++;
                TIMDelay_Nms(1);        //延时
        }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 : RecDataByIIC
功    能 : 通过IIC接收模块返回数据帧
参    数 : uint8_t sla        —— 器件地址
                                          uint8_t *s        —— 接收回复数据帧缓冲区
                                          uint8_t num —— 回复数据帧长度
返 回 值 : TRUE —— 正确
                                         FALSE —— 错误
作    者 :
*************************************************/
uint8_t HSJ121_RecDataByIIC(uint8_t sla,uint8_t *s)
{
                uint8_t i=0;
                uint8_t HSJ121_Length;
    uint8_t j=0;
          uint8_t ack=2;
          uint8_t num;

                j=250;
          while(1)
                {
                        I2C_Start();        //启动信号
                        ack=I2C_WriteByte(sla+1); //发送器件地址+写入命令
//                        TIMDelay_Nms(5);        //延时
                        if(ack==I2C_ACK){
//                                printf("Send address success by read\n");
                                break;        //模块应答成功,退出循环,准备接收数据
                        }
                        //模块超时没有应答,返回出错
                        if(j--==0){
                                I2C_Stop();
//                                printf("Send address fail by read\n");
                                return FALSE;
                        }
                }

//                TIMDelay_Nms(1000);        //延时

                HSJ121_Length=I2C_ReadByte(I2C_ACK);        //接收第一个字节数据,获取数据帧长度
                *s = HSJ121_Length;
                s++;

                if(HSJ121_Length==0x00){
                           I2C_Stop();
                                 return FALSE;
                }

                for(i=0;i<HSJ121_Length-1;i++)  //循环接受数据(除校验码外)
                {
                        *s=I2C_ReadByte(I2C_ACK);
                        s++;
                }

                //接收检验码
                *s=I2C_ReadByte(I2C_NOACK);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 : HSJ121_SendAndRecive(uint8_t *SendData,uint8_t *ReciveData)
功    能 : 命令发送和回复数据接收
参    数 : *SendData -- 发送命令缓冲区
            *ReciveData -- 接收数据缓冲区
返 回 值 : TRUE —— 正确
                                         FALSE —— 错误
作    者 :
*************************************************/
uint8_t HSJ121_SendAndRecive(uint8_t *SendData,uint8_t *ReciveData)
{
        uint8_t Command;
        uint8_t RepetCnt=5;

        Command=SendData[CMD];

        SendData[SendData[Length]]=GetBcc(SendData,SendData[Length]);        //获取BCC校验码

        //发送命令数据帧
        while(RepetCnt)         //重复次数,循环几次,避免模块没有及时发出ACK而退出
        {
                RepetCnt--;
                //发送命令数据帧
                if(HSJ121_SendComByIIC(HSJ121_ADD,SendData,(SendData[Length]+1))==TRUE){
//                        printf("Send command success\n");
                        break;
                }
                //发送命令数据帧出错
                if(RepetCnt==0){
//                        printf("IIC send command timeout\n");
                        return FALSE;
                }
        }

        TIMDelay_Nms(5);
        RepetCnt=250;

        //接收模块返回数据帧
        while(RepetCnt)
  {
                RepetCnt--;

                if(HSJ121_RecDataByIIC(HSJ121_ADD,ReciveData)==TRUE){
//                        printf("Receive data success\n");
                        break;
                }

                //接收模块返回数据帧出错
                if(RepetCnt==0){
//                        printf("IIC receive data timeout\n");
                        return FALSE;
                }
        }

        //对模块返回的数据帧进行校验
        if(!GetBcc(ReciveData,ReciveData[Length]+1)){
//                 printf("Bcc check success\n");
                 if(Command==ReciveData[CMD]){
//                         printf("Command check success\n");
                         return TRUE; //校验成功
                 }else{
//                         printf("Command check success\n");
                 }
        }else{
//                        printf("Bcc check fail\n");
        }
                return FALSE;
}

/*--------------------------外部调用函数---------------------------------------*/
/******************************************/
//函数原型: void HSJ121Init(void)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功能描述: 芯片初始化
/******************************************/
void HSJ121Init(void)
{
        I2C_Initializes();        //I2C通信初始化
        TIMDelay_Nms(10);                //上电等待3ms,芯片稳定
        printf("HSJ121 init success\n");

}
/******************************************/
//函数原型: HSJ121_Set_LOWScanMode(uint8_t *Mode)
//输入参数: *Mode 设置模式码(10个字节)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设置低速扫描模式
/******************************************/
uint8_t HSJ121_Set_LowScanMode(uint8_t *Mode)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C;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70;         //添加命令码
        CopyData(&HSJ121_SendData[DataPOS],Mode,10);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Set_NearInductionMode(uint8_t *Mode)
//输入参数: *Mode 设置模式码(10个字节)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设置临近感应模式
/******************************************/
uint8_t HSJ121_Set_NearInductionMode(uint8_t *Mode)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C;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70;         //添加命令码
        CopyData(&HSJ121_SendData[DataPOS],Mode,10);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uint8_t        HSJ121_Get_Config()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获取配置信息
/******************************************/
uint8_t        HSJ121_Get_Config(void)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2;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80;         //添加命令码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Get_Key(void)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获取键值
/******************************************/
uint8_t        HSJ121_Get_Key(void)
{
        uint8_t num;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2;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A0;         //添加命令码

        for(num=0;num<3;num++)
        {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if(State==TRUE){
                        break;
                }
        }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Set_ScanTime(uint8_t *ScanTme)
//输入参数: *ScanTme 扫描时间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设置扫描时间
/******************************************/
uint8_t HSJ121_Set_ScanTime(uint8_t *ScanTme)  //设置按键扫描时间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4;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71;         //添加命令码
        CopyData(&HSJ121_SendData[DataPOS],ScanTme,HSJ121_KeyScanTimeLength);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Get_ScanTime(void)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获取扫描时间
/******************************************/
uint8_t HSJ121_Get_ScanTime(void)  //获取按键扫描时间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2;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81;         //添加命令码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Set_SleepMode(void)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设置睡眠模式
/******************************************/
uint8_t        HSJ121_Set_SleepMode(void)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3;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91;         //添加命令码
//        HSJ121_SendData[DataPOS]=0x00;        //关闭睡眠模式
        HSJ121_SendData[DataPOS]=0x01;        //使能睡眠模式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Into_SleepMode(void)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进入睡眠模式
/******************************************/
uint8_t        HSJ121_Into_SleepMode(void)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2;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90;         //添加命令码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函数原型: HSJ121_WakeUp()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函数返回: TRUE or FALSE
//功能描述: 唤醒芯片,进入工作模式
/******************************************/
uint8_t HSJ121_WakeUp(void)
{
        uint8_t State;
        EXTI->IMR&=~(1<<13); //屏蔽13线上中断

        ClearData(HSJ121_SendData,HSJ121_SendDataLength); //清零发送数据
        ClearData(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 //清零接收数据

        HSJ121_SendData[Length]=0x02;        //添加数据长度
        HSJ121_SendData[CMD]=0xA6;         //添加命令码

        State=HSJ121_SendAndRecive(HSJ121_SendData,HSJ121_ReciveData);

//        将模块回复的数据从HEX码转成Char
        HexToChar(HSJ121_ReciveData,(HSJ121_ReciveData[Length]+1));

        EXTI->IMR|=1<<13;  //开13线上中断
        return State;
}

//////////////////////////////////////////////////////////////////////////////////
//本程序只供测试使用,不能用作产品代码
//////////////////////////////////////////////////////////////////////////////////
/* 包含的头文件 --------------------------------------------------------------*/
#include "bsp.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boutdata.h"
#include "HSJ121.h"

/************************************************
函数名称 : System_Initializes
功    能 : 系统初始化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无
作    者 :
*************************************************/
void System_Initializes(void)
{
  BSP_Initializes();                                                                                                    //底层初始化
  TIMER_Initializes();                                                                                                    //TIMER初始化
  USART_Initializes();                                                                                                    //串口1初始化
}

/************************************************
函数名称 : main
功    能 : 主函数入口
参    数 : 无
返 回 值 : int
作    者 :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s();                                                                                                    //系统初始化
        HSJ121Init();                                                                                                    //芯片初始化

//所有命令都必须在唤醒成功的状态下执行
//---------------------芯片唤醒-------------------------//
#if HSJ_WakeUp_en
                if(HSJ121_WakeUp()==TRUE){
                        printf("Wake Up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低速扫描模式---------------------//
#if        HSJ_LowScanMode_en
                if(HSJ121_Set_LowScanMode(HSJ121_Mode_LowScan)==TRUE){
                        printf("Set Low Scan Mod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Set Low Scan Mod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接近感应模式---------------------//
#if        HSJ_NearInductionMode_en
                if(HSJ121_Set_NearInductionMode(HSJ121_Mode_NearInduction)==TRUE){
                        printf("Set Near Induction Mod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Set Near Induction Mod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获取配置-------------------------//
#if HSJ_GetConfig_en
                if(HSJ121_Get_Config()==TRUE){
                        printf("Get Config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Get Config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设置扫描时间----------------------//
#if HSJ_SetScanTime_en
                if(HSJ121_Set_ScanTime(HSJ121_KeyScanTime)==TRUE){
                        printf("Set Scan Tim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Set Scan Tim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获取扫描时间----------------------//
#if HSJ_GetScanTime_en
                if(HSJ121_Get_ScanTime()==TRUE){
                        printf("Get Scan Tim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Get Scan Tim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设置睡眠模式----------------------//
#if HSj_SetSleepMode_en
                if(HSJ121_Set_SleepMode()==TRUE){
                        printf("Set Sleep Mod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Set Sleep Mod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进入睡眠模式---------------------//
#if HSJ_IntoSleepMode_en
                if(HSJ121_Into_SleepMode()==TRUE){
                        printf("Into Sleep Mode Success\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else{
                        printf("Into Sleep Mode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
                }else{
                        printf("Wake Up Fail\n");
                        USART1_PrintfNChar(CharData,strlen(CharData));
                }
#endif

  while(1);
}

/******************************* end ************************************/

网友A(2019-06-05):
楼主,我IIC读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你有么有碰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楼主我用了你的hsj121的源码,就是read的时候一直是0,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