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独立按键检测的现象小疑问

楼主(2019-03-02):
板子是郭天祥的TX-1C板子 程序实现的是四个独立按键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 有疑问的地方不是程序和现象有问题,都正常,但是在按下S5独立按键的时候 发现LED亮了好几个 感觉很奇怪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
/*
        KEY1:秒表加一;
        KEY2:秒表减一;
        KEY3:清零;
        KEY4:开启秒表;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igTube P0
sbit KEY1 = P3^4;
sbit KEY2 = P3^5;
sbit KEY3 = P3^6;
sbit KEY4 = P3^7;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tube = 0;
uint time = 0;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Display(uint num);
void KeyScan();
void Init();

void main()
{
        Init();

        while (1)
        {
                KeyScan();
                Display(tube);
        }
}

void T0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922)/256;
        TL0=(65536-922)%256;

        time++;
        if (time == 1000)
        {
                time = 0;
                if (tube >= 999)
                {
                        tube = 0;
                }
                else
                {
                        tube++;
                }
        }
}

void KeyScan()
{
        if (KEY1 == 0)
        {
                DelayMs(10);

                if(KEY1 == 0)
                {
                        if (tube >= 999)
                        {
                                tube = 0;
                        }
                        else
                        {
                                tube++;
                        }
                        while (KEY1 == 0);
                }
        }

        if (KEY2 == 0)
        {
                DelayMs(10);

                if(KEY2 == 0)
                {
                        if (tube <= 0)
                        {
                                tube = 999;
                        }
                        else
                        {
                                tube--;
                        }
                        while (KEY2 == 0);
                }
        }

        if (KEY4 == 0)
        {
                DelayMs(10);

                if (KEY4 == 0)
                {
                        TR0 = ~TR0;
                        while (KEY4 == 0);
                }
        }

        if (KEY3 == 0)
        {
                DelayMs(10);

                if (KEY3 == 0)
                {
                        tube = 0;
                        while (KEY3 == 0);
                }
        }
}

void Display(uint num)
{
        uint bai, shi, ge;

        bai = num/100;
        shi = num%100/10;
        ge = num%10;

        DULA = 1;
        digTube = table[bai];
        DULA = 0;
        digTube = 0xff;
        WELA = 1;
        digTube = 0x7e;
        WELA = 0;
        DelayMs(5);

        DULA = 1;
        digTube = table[shi];
        DULA = 0;
        digTube = 0xff;
        WELA = 1;
        digTube = 0x7d;
        WELA = 0;
        DelayMs(5);

        DULA = 1;
        digTube = table[ge];
        DULA = 0;
        digTube = 0xff;
        WELA = 1;
        digTube = 0x7b;
        WELA = 0;
        DelayMs(5);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922)/256;
        TL0=(65536-922)%256;
        TR0=0;
        ET0=1;
        EA=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4;j>0;j--);
}

然后我KEY4的功能分别换了 发现不是程序功能的问题,好像按下S5就会亮LED 对此很好奇 希望有前辈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TX-1C板子基本没有用跳线帽切换外部硬件模块,好多模块都是共用IO口,其好处是不用频繁切换外部硬件模块,缺点是有时会发生互相干扰。你遇到的情况是操作S5时P1受到干扰。S5是接在P3.7,此脚还挂有AD0804的RD端,造成AD0804干扰P1外接的74HC573,使部分LED点亮。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程序初始化时设置P2.5低电平,关闭U3即可。

网友B:
看来楼主是没有好好看原理图了。

网友C:
这个s5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1C板子基本没有用跳线帽切换外部硬件模块,好多模块都是共用IO口,其好处是不用频繁切换外部硬件模块, ...

谢谢前辈 怪不得 要好好看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