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单片机定时器控制三个超声波(另一个定时器我用来做pwm输出了)

楼主(2019-03-02):
新人求助各位大神,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以一般的STC89C52系列为例:
它有三个定时器,够用了:我用两个定时器控制超声波,另一个定时器让无源蜂鸣器演奏音乐。
如果你要用两个定时器控制三个超声波的话,我想到的办法就是一次一个,这个收到数据后,再控制下一个,不能同时控制三个发波和接收。再说三个同时发,容易让接收出现问题嘛。

网友B:
一个定时器就能解决,别说3个了,N个也不是个事!

网友C: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你用标志位,每个超声波一个标志位。然后发送超声波的时候标志位致一,记录定时器当前计数,等收到反馈之后就再取出定时器计数,计算时间间隔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你用标志位,每个超声波一个标志位。然后发送超声波的时候标志位致一,记录定时器当前计 ...

不太懂,老哥能用程序大概表达一下吗,我也需要这个方面的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你用标志位,每个超声波一个标志位。然后发送超声波的时候标志位致一,记录定时器当前计 ...

很对!定时器玩的精的就是这样,PWM就是其中一个标识位变量变化而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太懂,老哥能用程序大概表达一下吗,我也需要这个方面的知识

比如你在定时器内设了三个标识变量 ts1,ts2,ts3
定时器内分别 ts1++,,ts2++, ts3++ 。  三个不同波就是:比如 if(ts1==20), if(ts2==35),if(ts3==58),内部放要控制的I/O口,PWM就是将变量再分,再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比如你在定时器内设了三个标识变量 ts1,ts2,ts3
定时器内分别 ts1++,,ts2++, ts3++ 。  三个不同波就是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