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温湿度监控系统,下面的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19-03-02):
目前想做一个温湿度监控系统,硬件组成有STM32F103ZET6+(PT100+MAX31865)+SHT20+MLX90614+NB-IOT模块,这个方案是否具有可行性?

网友A:
你用NB-IOT模块想达到什么目的,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NB-IOT模块想达到什么目的,有必要吗。

您好,主要是在做有关物联网的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主要是在做有关物联网的项目。

那项目就很大,你能全部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项目就很大,你能全部完成吗。

谢谢您的回复,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是有关物联网项目的论文,论文的话只需要采集一个终端的数据。

网友B:
温湿度数据采集不难,很多芯片都带多个A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湿度数据采集不难,很多芯片都带多个ADC

谢谢您的回复,主要现在的困难我是怕程序调试不好。

网友C:
NBIOT不好,要过电信平台,不如直接GPRS

网友D:
传感器选型很简单,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物联网数据上传和显示,可以借助iot那些平台,如果是论文类,最好自己写个服务器程序出来,也不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NBIOT不好,要过电信平台,不如直接GPRS

谢谢您的回复,这里我考虑到论文的创新,GPRS做得人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选型很简单,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物联网数据上传和显示,可以借助iot那些平台,如果是论文类,最好自 ...

是的,您说的不错,服务器的话我打算用QT通过https向华为云平台拉取开发板上传的数据。

网友E:
温度准确度要求不是很高,测温建议采用DS18B20之类数字温度传感器。

网友F:
目前温湿度监测系统功耗较大,使用NB通信大大降低了功耗,这种方案非常具有市场前景。而且器件的精确度也比较高,方案很不错。

网友G:
观望,我也正在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温湿度监测系统功耗较大,使用NB通信大大降低了功耗,这种方案非常具有市场前景。而且器件的精确度也比 ...

谢谢您的回复,努力做成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观望,我也正在做这个。

好的,祝您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