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提示:串口打开失败,请检查指定串口是否存在或者已经被打开

楼主(2019-03-02):
关过几次几机了  USB口也换过了 下载器也不应该有问题 因为用室友的电脑烧录成功了 真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大佬告知

网友A:
USB的STC下载器是需要装驱动的。根据下载器芯片安装驱动。

网友B:
重装驱动文件试试

网友C:
驱动程序安装在哪个口就只能用哪个口,不能乱套,还有就是注意操作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D:
stc-isp-15xx-v6.86R :http://www.51hei.com/bbs/dpj-120136-1.html
这个是STC官方的下载器和驱动,你安装好了.插入下载器.不用设定什么.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就对了

网友E:
要注意:下载口是否插在目标板上,目标板是否通电。

网友F:
在软件里看看用的哪个口,再去电脑设置里看看是不是同一个口,同一个才可以

网友G:
1,查看“设备管理器”看看串口号是否和STC-ISP软件的串口号一致。2,关闭电脑上可能占用串口的应用软件。3,重新启动TCP-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