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驱动oled需要哪些引脚?

楼主(2019-03-02):
oled屏幕需要外接stm32f103c8t6哪些引脚,我想画原理图时直接引出来,有哪位大佬知道啊!!!!!

网友A:
如果用spi的话,就是spi的几个线,4根,sck mosi miso cs,如果是iic的话就2根,另外都要加上电源,大多数3.3v

网友B:
IIC的时钟SCK、数据SDA,其他两个是电源和地

网友C:
这么多 I/O 口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D:
可以用一般IO口模拟IIC,时钟SCK、数据SDA,电源VCC,地GND四根线
去看正点原子的IIC实验源码,底层驱动都写好了,可以移植

网友E(2019-05-25):
建议用IIC通信方式的OLED ,SDA、SCL+VCC、GND,总共也就4个引脚,占用的引脚比较少,节约引脚资源,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