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脚的0.5MM的FPC PCB走线宽度及和焊盘的距离多少最佳?

楼主(2019-03-02):
在pcb画电路图时,用到了0.5MM的FPC,30脚的,走线的时候线宽选多少合适,走线和焊盘的距离多少合适

网友A:
这要看你焊盘与焊盘中心距离是多少,在保证焊盘与焊盘边界距离大于0.3mm的基础上,焊盘最好做大一点,没有什么死规定的。

网友B:
密脚就用细线和小间距准没错

网友C:
走线的时候线宽选0.3mm,走线和焊盘的距离0.15mm比较合适。

网友C:
用0.5MM的FPC,如果是30脚的贴片封装ic,在pcb画电路图时走线的时候线宽选0.3mm,走线和焊盘的距离0.2mm比较合适。

网友D:
默认的是0.254mm,就用这个,大多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IC引脚也有这个宽度的,问题都不大,主要是取决于你其它各方面的原因,比如是DIY产品.比如要焊线,又或者是总的宽度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