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检测自动控制 组态软件工程设计

楼主(2019-03-02):
目录
一、设计目标              1

二、组态软件工程设计过程              1
(一)动画设计与制作              1
(二)定义变量              2
(三)建立实时数据库              2
(四)动画连接              3

三、脚本程序编写              4

四、 运行结果及部分动画连接              4

1. 登录界面              4
2. 工艺界面              5
3. 趋势曲线              5
4. 报警界面              6
5. 报表界面              6

五. 心得体会              7

一、设计目标
  •      按下启动按钮,电机Y1运转,带动传送带A做连续运行。按下停止按钮,系统停止运行。
  •      零件经过正品传感器SQ1时,若为正品,SQ1输出正脉冲,正品计数器计数,正品从传送带A移走。计数达到二十时,重新开始计数。
  •      零件经过废品传感器SQ2时,若为废品,SQ2输出正脉冲,废品计数器计数,机械手Y0把废品从传送带A移动到传送带B,机械手复位,废品从传送带B移走。
  •      正品和废品移走后,开始进行下一个。
二、组态软件工程设计过程

(一)动画设计与制作

1. 窗口设计

新建7个窗口分别为:控制面板、导航栏、工艺界面、趋势曲线、报警界面、报表界面、登录界面,并设置各个窗口大小、位置及属性。

  • 工艺界面

该界面由两个电动机、两个传送带、两个物品(一个正品、一个废品)、一个指示灯、一个机械手组成。

图 1  废品检测自动控制工艺界面

  • 定义变量

  • 数据库变量

图 2   数据库变量表

  • 定义denglu为中间变量,$UserLevel$UserName为系统变量

图 3  中间变量、系统变量表

()建立实时数据库

图 4  实时数据库组态

(四)动画连接

  •      电动机1与传送带A

颜色变化:“区域1\              单元1\Y1.PV==1”,值为真时为绿色,值为假时为红色

  •      电动机2与传送带B

颜色变化:“区域1\              单元1\MOVEB.PV>35”,值为真时为绿色,值为假时为红色

  •      废品传感器

颜色变化:“区域1\              单元1\MOVEB.PV==30”,值为真时为黄色,值为假时为蓝色

  •      正品传感器

颜色变化:“区域1\              单元1\MOVEA.PV==30”,值为真时为黄色,值为假时为蓝色

  •      指示灯

颜色变化:“区域1\              单元1NUMBER1.PV==20”,值为真时为蓝色,值为假时为白色

  •      正品

水平移动:“区域1\单元1\MOVEA.PV”,值变化为0到100,移动像素为0到1000

  •      废品

水平移动:“区域1\单元1\MOVEB.PV”,值变化为0到100,移动像素为0到1000

垂直移动:“区域1\单元1\MOVEB.PV>30”,值变化为0到100,移动像素为0到22000

  •    开始按钮

左键动作的脚本“Y1.PV=1;RUN.PV=1;Y2.PV=1;”

  •    暂停按钮

左键动作的脚本“RUN.PV=0;”

  • 重新计数

左键动作的脚本“NUMBER1.PV=0;”

  • 用户界面按钮

窗口显示:控制界面;隐藏:“$UserLevel==-1”

  • 工艺界面按钮

窗口显示:DRAW1;隐藏:“$UserLevel==-1”

  • 趋势曲线按钮

窗口显示:趋势曲线;隐藏:“$UserLevel==0||$UserLevel==-1”

  • 报警界面按钮

窗口显示:报警界面;隐藏:“$UserLevel==-1”

  • 报表界面按钮

窗口显示:报警界面;隐藏:“$UserLevel==1||$UserLevel==0||$UserLevel==-1”

  • 退出按钮

左键动作的脚本“EXIT(0);”

三、脚本程序编写

在全局脚本的“进入程序”中对变量进行初始化;

RUN.PV=0;Y1.PV=0;Y2.PV=0;

应用程序动作中程序运行周期执行中编写:

IF RUN.PV==1  THEN

IF  MOVEA.PV<75  THEN

    MOVEA.PV=MOVEA.PV+5;

ELSE MOVEA.PV=0;

ENDIF

IF  MOVEA.PV==30  THEN

NUMBER1.PV=NUMBER1.PV+1;

ENDIF

IF  MOVEB.PV<75  THEN

MOVEB.PV=MOVEB.PV+5;

ELSE MOVEB.PV=0;

ENDIF

IF  MOVEB.PV==45  THEN

NUMBER2.PV=NUMBER2.PV+1;

ENDIF

IF  NUMBER1.PV>20  THEN

   NUMBER1.PV=0

ENDIF

IF  $UserLevel==-1  THEN

DENGLU=0;

ELSE DENGLU=1;

ENDIF

ENDIF

4、运行结果及部分动画连接
  •    登录界面

图 5  登录界面运行结果

登录界面为弹出式窗口,登录连接左键动作,输入“Login();”,用户名称连接字符串输出“$UserName”,用户级别连接数值输出开关,变量为“$UserLevel”,设置开关输出值,当“$UserLevel”开关量输出分别为-1、0、1、2时,对应输出的信息为“无用户登录”、“操作工级”、“班长级”、“工程师级”,进入按钮的隐藏脚本为“$UserLevel==-1”,注销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Logout();”

  •    工艺界面

图 6  工艺界面运行结果
  •    趋势曲线

图 7  趋势曲线界面运行图

开始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SuperCurve.StartCurve();”

暂停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SuperCurve.PauseCurve();”

  •    报警界面

图 8  报警界面运行图

确认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AlmAckALL(0,-1);”

  •    报表界面

图 9  报表界面运行图

查询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Report.SetTimePar(-1);”

打印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Report.PrintSheet(-1,1);”

导出按钮建立左键动作,输入“#Report.ExportExcelFile(-1,1,“”,0);”

5.心得体会

通过过去这几周对于监控组态软件这门课的课程学习以及实验的实际操作,我对于ForceControl  V7.0这个软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学会了使用。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仍然避免不了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经过不断的努力与改正,这些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

首先,在建立导航栏、选控面板以及其他界面的窗口时,应注意窗口的X,Y坐标,以及窗口的高度与宽度,坐标不合理是会让窗口有交叠,在实际运行时不能全部展露出来,而我在建立新窗口时窗口位置不对,因此在运行时第二个界面并没有显示出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对窗口的坐标做了改正,这个窗口的显示就正确了。

然后,在编写脚本时应注意判断语句和赋值语句的区别,在给开始和停止按钮连接时应该用赋值语句,也就是用一个等号来给变量赋值,赋值和判断语句区别不清就会导致脚本无法运行;在编写程序脚本时,可以由“IF-THEN-ELSE-ENDIF”等语句构成的带有分支结构组成,并且应该结构完整,字母应正确,且标点完全,否则就会导致脚本无法保存,无法运行。

在建立动画连接时,应注意连接类型和连接对象,连接对象的定义应当清楚,否则运行会出问题,在定义条件时,应当思路清晰,逻辑清楚,条件与实物图无法对接,会导致设计无法完成。在编写脚本时,也应当思路清楚,否则编写程序无法进行下去,要回过去重新看一遍程序,重新理清思路在进行编写。从界面设计、数据库的连接、I/O驱动设备的配置,每一个动画连接,每一个按钮的左键动作和隐藏,每一句脚本语言的编写都需要进行调试和修改,才能让程序与运行的契合度达到百分之百。让工程的运行更加符合实际。

在设置登录界面时,应注意用户名称和用户级别的动画连接,以及进入按钮的隐藏,在用户管理中可以建立等级有不同的用户口令,我们可以进入不同的界面等级。这样的显示我们可以通过隐藏不同的按钮来实现,初始运行时的界面是通过初始显示界面来实现的,这样整个设计就完整了。

本次作业是我了解到细节和耐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困难时,应该查阅资料或者向老师或者同学请教,以解决问题,而这个设计让我学会如何将监控组态软件的应用与实际结合起来,实际操作使我对监控组态软件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