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7声控流水灯电路制作

楼主(2019-03-02):
自己无聊时弄的一个小制作,10个LED 随声音大小和高低轮流流水循环发光,声音越大流水速度越快,每循环1次L11闪亮1次,能将4017的功能完全直观地展示出来。

原理图

电路原理:
Q1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简易放的电路,MIC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经C3耦合到Q1进行放大,在Q1集电极形成高低变化的电压信号,幅度足够的电压送到CD4017的计数输入端(14脚),每到来1个脉冲,计数器的Q0-9输出的高电平依次移动1位,点亮对应的发光二极管,从而产生流水的感觉。其中L11接到4017计数输出端CO,当L1-5点亮时,4017的CO端输出高电平,点亮L11,当L6-10点亮时,CO端输出低电平,L11不亮。如果觉得L11有碍美观,也可以不装,完全不影响电路工作。

自己焊接产品图:

一、实训目的
通过焊接声控灯套件,学习掌握相关焊接要点,并能根据操作独立完成焊接练习;通过对声控灯套件原理的分析,掌握CD4017构成声控灯原理的相关知识。

二、实训器材
1.焊锡                      若干
2.烙铁                        一把
   3.声控灯套件                一套

四、实训内容及步骤
(1)焊接声控灯套件,参考电路板丝印将元件焊接到电路板,注意发光二极管、CD4017芯片、电容的安装方向。
(2)焊接完成后J1接上电,对着话筒进行喊话,观察发光二极管的变化。将数据填入表一。
(3)仔细观察LED亮的变化,弄清楚D11亮灭规律。将数据填入表二。

网友A(2019-07-03):
救救孩子,PCB不会布线怎么办啊

网友B:
嗯~~这个是CD4017的简单应用,与时基IC  NE555 配合,可以做出很多效果,把发光LED改成光耦,可以控制灯串(弱电控制强电DC to AC)、、、

网友C:
仿真楼主的作品,很灵敏~~

网友D(2019-10-21):
楼主我也想制作一个 我是大一新生可以询问你一些问题吗

网友E:
简单实用,最近准备用555配合使用

网友F(2020-01-23):
引用 网友C:
仿真楼主的作品,很灵敏~~

你这个文件我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呢?我用的是proteus 8.6

网友G(2020-06-21):
我拿着一块洞洞板不知道该怎样布线……感到好困难

网友H(2020-10-24):
要是想通过电阻控制D1~D10 LED的亮度应该怎么改电路呢?我把R4换成可调电阻,亮度并没有变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文件我下载了,为什么打不开呢?我用的是proteus 8.6

换个高版本的,我用8.9的可以正常打开

网友I:
虽然不是单片机,但也学习了。

网友J(2020-12-31):
请问如果用proteus7.8画这个原理图,里面的MIC怎么处理呢?

网友K:
京东有类似套件出售。

网友L:
这样焊锡真的可以吗?

网友M:
自己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样焊锡真的可以吗?

这个是面包板  自己也可以画PCB然后打样试试

网友M:
挺好 挺实用的 刚好用的上

网友N(2022-11-04):
联想拯救者R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