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7.5以上的版本用QQ截图鼠标卡在窗口里面出不来

楼主(2019-03-02):
Proteus7.5以上的版本,包含现在的8.6 8.7 画图的时候如果用QQ截图就会出现鼠标困在Proteus设计窗口出不来的情况,要杀进程才能解决,这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A:
那么多截图软件你非得用这不靠谱的怪谁

楼主:
经过楼上提醒,换了一个截图软件果然没有这个问题 谢谢,,但是为什么qq截图就不行呢?大家可以试试,即使是Proteus不输入任何元件也不行

楼主:
发现只要按一下shift键 鼠标就可以移动了

网友B:
也同时在用7.5很久了,没见你说的问题.

网友C(2020-05-08):
引用 楼主:
发现只要按一下shift键 鼠标就可以移动了

按shift有用,谢谢哥哈哈

网友D(2020-06-13):
引用 楼主:
发现只要按一下shift键 鼠标就可以移动了

赞正解!

网友E(2021-01-16):
引用 楼主:
发现只要按一下shift键 鼠标就可以移动了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