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一个单片机秒表程序但bug实在找不出,求大佬帮我看看

楼主:
用51单片机(芯片为STC89C52)写了实现一个范围为0~99的秒表,并用按键控制秒表的启动和暂停的程序,但程序烧录后,数码管一直停在00,不管按K1按键多少次都没有反应,不知道程序错在哪里,求指教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sbit LSA=P2^2;//使用138译码器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c,0x79,0x71};
u16 s;
u8 sec,mb[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选择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R0=1;//定时器启动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2;i++)
  {
  switch(i)//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LSA=0;LSB=0;LSC=0;break;//显示第0位
         case(1):LSA=1;LSB=0;LSC=0;break;//显示第1位
   }
   P0=smgduan[mb[i]];//发送段码
   delay(1);//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display()
{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18;
   s++;
   }
   if(s==1000) //到达1s时间
   {
     s=0;
         sec++;
         if(sec==99)sec=0;//计时到99s重新开始
         }
        mb[0]=sec%10;//秒表个位
        mb[1]=sec/10;//秒表十位
        Digdisplay();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display();
   if(K1==0)//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消抖
        if(K1==0)
        {
          TR0=0;//定时器中断
          while(!K1)
          {
           display();
           }
           TR0=1;//定时器重新打开,继续计时
         }
        }
  }
}

网友A(2019-03-03):
askb1.zip (33.27 KB, 下载次数: 4)     你的程序我看不懂,我按你的意思编了以下程序,可以实现按钞从0到100计数,到100后双从0开始计数,按K1实现暂停或继续;供你参考。由于程序循环的原因,K1键有时不能检测到,可多按久一点,程序有等待按键松开的设计。
#include<reg52.h>
sbit k1=P3^1;
int msec,sec;
char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int ii)
{int i,j;
for(i=0;i<ii;i++)
    for(j=0;j<110;j++);
}

void display()
{P2=0<<2;
P0=smgduan[sec/10];
delay(1);
P2=1<<2;
P0=smgduan[sec%10];
delay(1);
}

void TimerInit()
{EA=1;
ET0=1;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

void Timer0Pro() interrupt 1
{msec++;
if(msec==20)
{msec=0;
  sec++;
  if(sec==100)sec=0;
  }
}

main()
{TimerInit();
while(1)
{display();
  if(k1==0)
   {while(k1==0);
    TR0=~TR0;
    }
  };
}

下面是配套的Proteus原理图。

附件有全套程序和Proteus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我看不懂,我按你的意思编了以下程序,可以实现按钞从0到100计数,到100后双从0开始计数,按K1 ...

用外部中断啊,就不怕扫描不到了。

网友C: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B:
你整人嘛!!!!!!!!!!
调试了半天,才发现你的错误!!!!!!!!!!
极低级的错误!!!!!!!!!!
第二、三行: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写反了吧,所以当s想达到1000时,最大才255,永远达不到,所以不计时!!!!!!!!!!
改了就好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网友D:
你的程序主要问题是数据类型定义错误:typedef unsigned int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其次是按键程序有错误,数码管动态显示也有缺陷。都给你改了一下,供参考。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使用138译码器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c,0x79,0x71};
u16 s=0;
u8 sec=0,KeySec=0;//键值
bit flag=0;//起停标志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选择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TF0=0;
        TR0=1;//定时器启动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8 count=0;        //计数消抖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if(K1==0)                                //检测键按下
        {
                if((++count>=100)&&(key_sign==0))//100次检测按键如果为0
                {
                        key_sign=1;
                        KeySec++;
                        if(KeySec>=3)
                                KeySec=0;

                        if(KeySec==0)
                        {
                                s=0;
                                sec=0;
                        }
                        if(KeySec==1)
                                flag=1;
                        if(KeySec==2)
                                flag=0;
                }
        }
        else                                         //键松手
        {
                count=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自锁标志清0
        }
}

void Digdisplay()
{
        static u8 i;
        P0=0x00;//消隐
        switch(i)//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LSA=0;LSB=0;LSC=0;P0=smgduan[sec%10];i=1;break;//显示第0位
                case(1):LSA=1;LSB=0;LSC=0;P0=smgduan[sec/10];i=0;break;//显示第1位
        }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18;
                        if(flag==1)
                        {
                                s++;
                                if(s>=1000) //到达1s时间
                                {
                                        s=0;
                                        sec++;
                                        if(sec>99)
                                                sec=0;//计时到99s重新开始
                                }
                        }
                        Digdisplay();//动态数码管显示,周期1ms
                }
                keyscan();//按键扫描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外部中断啊,就不怕扫描不到了。

不是外部中断,是计时器0中断,按键是用于中断继续的

网友E:
1.#include<reg52.h>
2.typedef unsigned int u8;
3.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看开头就感觉是神奇的代码,虽然是例行公事,但还是需要细心,毕竟定义都错了,引用就各种神级bug

网友F:
谢谢各位的指教,才刚开始学单片机,错误低级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