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构建这个多任务单片机系统?才能进行实时性处理

楼主(2019-03-02):
对于一个系统,以1kHz采样率采集温度信号、并对温度进行IIR滤波处理、最后在界面上显示温度,如何构建这个多任务系统?才能进行实时性处理。请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A:
实时操作系统了解下,freertos还有其他的

网友B:
你是什么项目,要以1kHz采样率采集温度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项目,要以1kHz采样率采集温度信号?

这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题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题目

温度参数变化都不是很快,如能降到1hz采样,实时难度会大大降低。

网友C:
一个简单的51程序就ok啦,最简单的开定时器。
多任务跟你这个说的两回事,同时跑几个进程。。定时器中断用不同的寄存器组也有这种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