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串口收发及驱动继电器的代码提问

楼主(2019-03-02):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要做一个能够接收传感器模块发出来的数据(比如温度传感器),并且第一将这个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第二,将这个数据与我设定的数值作比较,比如收到的数据是26,我设定的是35,当26<35时,继电器工作,反之不工作。
然后我试着收集资料自己写了一份代码,但是在KEIL上写有一些错误,还有一些问题。
请老师帮我看一下我的整体代码,还请老师帮我指出缺的内容,还有写的不对的地方,逻辑上有没有缺漏,我是想要简单一点,但是我自己觉得实现的功能写法过于语句简便,经验不足,还请老师们帮忙
1.我写了GPIOA的时钟并且使用用9和10管脚作为数据收发,但是在写驱动继电器的时候,可以用同一个时钟吗,还是要另外在开一个GPIOB的时钟,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不明白之间的关系。
2.然后是,在设定继电器的引脚的时候,被KEIL连续打了好几个×,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说是not valid Utf8,那遇到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
3.请老师帮我完善一下那个关于收入数据(74到90行),并且发送,还有对比数据那里,我是直接写了,收进来的数据进入ch,然后对ch处理,我也看到过有的代码设置一个新的数组,然后把ch放入数组中,这样是必须的吗?
4.我还用一个简单的datasend(USART1,ch)这样表示数据发出,不知道这些行不行
下礼拜要交作业,我很慌。拜托老师们教教我。

第一次发不知道图片清楚不清楚。

网友A:
1.可以用同一个时钟

网友B:
外设GPIO都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没有GPIO_Mode_pp这个枚举类型。
GPIO_InitStructure这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没有GPIO_OType这个成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设GPIO都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没有GPIO_Mode_pp这个枚举类型。
GPIO_Ini ...

那请问,我改成一个时钟,然后引脚按照GPIOA的去找一个设定,可以吗?
还有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数据接收处理并且比对后驱动用电器),第74到90 行是行得通的吗?
94行到112行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