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07做热电偶差分放大路,为什么运行十几分钟后是负电压?

楼主(2019-03-02):
放大51倍 510k:10k  ,
不知道为什么,在常温下是负电压,有-0.5mv
如果是T分度号,就有1度多,唉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加个电阻调节偏移,这个运放我用过,不错的。

网友B:
把原理图放出来,便于分析。

网友C:
或许各人的设计方式不同,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网友D:
楼主应该先了解热电偶的工作原理与特性,并不是像PT100纯阻性原件。

网友E(2021-12-27):
有几毫伏偏移中点电压,正常得很

网友F:
0.5mV/51还在OP07的失调电压范围内,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