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ADC0809的多路数字电压表设计

楼主(2019-03-03):
本电路主要采用STC89C51单片机芯片和ADC0809芯片来完成一个简单的电压表,可以对多路在0—5V的模拟直流电压进行测量,并通过一个LCD160显示。制作的全部文件都在压缩包里面,谢谢大家的支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八路电压表元件清单
1)    9*15万用板
2)    stc89c51单片机
3)    ADC0809
4)    40脚座
5)    28脚座(宽)
6)    1602液晶
7)    16p母座
8)    16p排针
9)    10uF电解电容
10)    30pF瓷片电容*2
11)    10k电阻*2
12)    1k电阻
13)    按键*3
14)    鳄鱼夹*9(8红1黑)
15)    3p接线端子*3
16)    红黑并线1米
17)    103排阻
18)    103电位器蓝*8
19)    12MHz晶振
20)    自锁开关
21)    DC002接口
22)    导线若干
23)    焊锡若干
24)    USB电源线

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math.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isp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ale=P2^6;
sbit start=P2^7;
sbit eoc=P3^2;
sbit oe=P3^3;                                           //定义adc0809的控制引脚
sbit adda=P2^0;
sbit addb=P2^1;
sbit addc=P2^2;                                           //adc0809的地址引脚
//sbit rs=P2^3;
//sbit rw=P2^4;
//sbit en=P2^5;                                           //液晶的控制引脚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nsigned long voltdata[8];
uint realvolt,i,j,k,l,t,sum,a[5];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H;
uchar add;                                                                         //地址变量
uchar TxBuf[8];                //四个显示的位
unsigned char t0Count;
unsigned char flagAu=1;
uchar code t1[]={"DC Voltmeter:IN "};
uchar code t2[]={" (0~20V):  .  V "};
uchar code t3[]={"      Hello!    "};
uchar code t4[]={"     Welcome!   "};                 //初始化显示

/*
函数说明
*/
void addselect()                //量程选择
{
  CH++;                                                //通道号加
  if(CH>7)                                        //最大到7                  符号&:按位与符号,二进制的对应位如果都为1,那么结果的对应位就为1,否则为0
  CH=0;                                                //清零,一共八个通道0 1 2 3 4 5 6 7,对应二进制是0000.0001.0010.0011.0100.0101.0110.0111
  adda=CH&0x01;                                //例如5通道计算方法:将通道对应的二进制0101&0001,结果就是0001,赋值给adda(引脚只能接受最低位的数据,只有1和0),那么adda引脚就是高电平
  addb=(CH&0x02)>>1;                //然后将通道5的二进制0101&0010,结果就是0000(因为所有位都不同),然后整组数据右移一位,赋值给addb,那么addb引脚就是低电平
  addc=(CH&0x04)>>2;                 //然后将通道5的二进制0101&0100,结果就是0100,然后整组数据右移两位,赋值给addc,那么addc引脚就是高电平,最后芯片的通道选择引脚的状态就是101,则选择的就是通道5了
  delay(5);                                        //短延时
}
uint adtrans()                         //AD转换
{
        addselect();
        sum=0;                     //滤波开始
        for (i=0;i<5;i++)
        {
                ale=1;
                ale=0;
                start=1;                         //启动AD转换。
                start=0;
                while(eoc==0);                 //等待转换结束。
                oe=1;
                a[i]=P1;             //出入转换结果。
                delay(5);                  ////每隔5usAD转换并采集一次数据,将得到的数值存入数组中
        }
        for (j=0;j<4;j++)
                for(i=0;i<4-j;i++)
                        if(a[i]>a[i+1])
                        {
                                t=a[i];
                                a[i]=a[i+1];
                                a[i+1]=t;
                        }
        for(i=1;i<4;i++)
        {
                sum+=a[i];
        }                                  //采用冒泡法比较,取中间3个数值
        voltdata[CH]=sum/3;

        delay(1);
        oe=0;
        voltdata[CH]=4*(100*voltdata[CH])/51;                   //处理运算结果。
        //voltdata[CH]是读取到的ad值,乘以100是让小数点后移两位,乘以4是量程扩大四倍也就是5*4=20V,然后除以51(和乘以0.0196一样)得到实际的电压值
        //8位AD最小分辨率就是0.0196V
        return voltdata[CH];
}
void disvolt()                                //显示函数
{
        realvolt=voltdata[add];
        writelcd_cmd(0x80);
        writelcd_dat('1'+add);
        TxBuf[1]=realvolt/1000+0x30;
        TxBuf[2]=realvolt/100%10+0x30;
        TxBuf[4]=realvolt/10%10+0x30;
        TxBuf[5]=realvolt%10+0x30;                 //将电压值分成4个一位数,方便显示
        writelcd_cmd(0x82);           //显示电压值
        writelcd_dat(TxBuf[1]);
        writelcd_dat(TxBuf[2]);
        writelcd_cmd(0x85);
        writelcd_dat(TxBuf[4]);
        writelcd_dat(TxBuf[5]);
        realvolt=voltdata[add+1];
        writelcd_cmd(0x88);
        writelcd_dat('1'+add+1);
        TxBuf[1]=realvolt/1000+0x30;
        TxBuf[2]=realvolt/100%10+0x30;
        TxBuf[4]=realvolt/10%10+0x30;
        TxBuf[5]=realvolt%10+0x30;                 //将电压值分成4个一位数,方便显示
        writelcd_cmd(0x8a);           //显示电压值
        writelcd_dat(TxBuf[1]);
        writelcd_dat(TxBuf[2]);
        writelcd_cmd(0x8d);
        writelcd_dat(TxBuf[4]);
        writelcd_dat(TxBuf[5]);

        realvolt=voltdata[add+2];
        writelcd_cmd(0xc0);
        writelcd_dat('1'+add+2);
        TxBuf[1]=realvolt/1000+0x30;
        TxBuf[2]=realvolt/100%10+0x30;
        TxBuf[4]=realvolt/10%10+0x30;
        TxBuf[5]=realvolt%10+0x30;                 //将电压值分成4个一位数,方便显示
        writelcd_cmd(0xc2);           //显示电压值
        writelcd_dat(TxBuf[1]);
        writelcd_dat(TxBuf[2]);
        writelcd_cmd(0xc5);
        writelcd_dat(TxBuf[4]);
        writelcd_dat(TxBuf[5]);
        realvolt=voltdata[add+3];
        writelcd_cmd(0xc8);
        writelcd_dat('1'+add+3);
        TxBuf[1]=realvolt/1000+0x30;
        TxBuf[2]=realvolt/100%10+0x30;
        TxBuf[4]=realvolt/10%10+0x30;
        TxBuf[5]=realvolt%10+0x30;                 //将电压值分成4个一位数,方便显示
        writelcd_cmd(0xca);           //显示电压值
        writelcd_dat(TxBuf[1]);
        writelcd_dat(TxBuf[2]);
        writelcd_cmd(0xcd);
        writelcd_dat(TxBuf[4]);
        writelcd_dat(TxBuf[5]);
}
void anjian()                                //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第一个按键按下
        {
                 delay(20);
                if(key1==0)
                {
                 if(add==0)
                 add=4;
                 else
                 add=0;
                 flagAu=0;
                 while(key1==0);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

             flagAu=1;
                 while(key2==0);
                }
        }
                                         //切换档位
        TxBuf[6]=CH+0x31;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add=0;
                addselect();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write_string(0x80,"1:  .  V2:  .  V");
        write_string(0xc0,"3:  .  V4:  .  V");
        TxBuf[0]='

;
        TxBuf[3]='.';
        TxBuf[7]='\0';
}
void main()                                  //主程序
{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Uart_init();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anjian();                  //扫描按键
                adtrans();                  //ad函数
                disvolt();                  //显示电压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c;
  TL0=0x00;
  t0Count++;
  if(t0Count>=40)
  {
   t0Count=0;
   if(flagAu==1)
   {
    if(add==0)
        add=4;
        else
        add=0;
   }
  }
}

基于单片机的多路数字电压表 C51

楼主:
第一次发帖,写得不太好,请大家支持,谢谢大家Thanks♪(・ω・)ノ!

网友A(2021-02-25):
楼主,想请教一下,仿真图里ADC0808的clock端口有给500KHZ时钟信号,但是我看你的原理图里,是直接把clock端口连接了单片机的30引脚,这样可以正常运行吗?在原理图中需要重新绘制时钟信号吗?

网友B(2021-04-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请教一下,仿真图里ADC0808的clock端口有给500KHZ时钟信号,但是我看你的原理图里,是直接把clock ...

我也想问一下楼主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