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位BCD码转二进制的问题

楼主(2019-03-03):
如图为什么要先乘以10,
XCH  A,R3      R3此时是零  零与高字节交换
MUL  AB           0乘以10是不是零
ADD  A,R3       R3加零是不是
XCH  A,R4       高字节与低字节交换
INC  R0               指向,,a2什么作用

网友A:
1、先取的是千位,3次循环,每次*10,合计*1000
2、次取的是百位,2次循环,每次*10,合计*100
3、再次取的是十位,1次循环,每次*10,合计*10
每次都将合计的结果放在R4R3中,最后加a0,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取的是千位,3次循环,每次*10,合计*1000
2、次取的是百位,2次循环,每次*10,合计*100
3、再次取 ...

还是不懂,取出来的不是BCD码吗?它乘以10是什么啊,求指导一下。

网友B:
1、4位的BCD码转二进制数计算公式:
   a3,a2,a1,a0四位BCD码,转成的二进制数=a3*1000+a2*100+a1*10+a0
2、这段程序就是完成这个转换的过程的。
3、怎么完成这个呢?
   分成3个步骤:
NO1:   (a3)*10+a2
NO2:   ((a3)*10+a2)*10+a1
NO3:   (((a3)*10+a2)*10+a1)*10+a0
      =a3*1000+a2*100+a1*10+a0
要进过3个循环。每个循环都是16位数乘以10(8位数),再加上另外一个数。中间需要考虑进位。
怎么完成这个循环呢?
十六位数AB(A代表高8位,B代表低8位)乘以10(8位数)再加上另外一个数D的计算方法:
高位字节=A*10+(B*10+D)的进位(有进位加1,无进位加0)
低位字节=B*10+D
4、在第一个循环中,要将A3看出16位数,高位字节是0,所以R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位的BCD码转二进制数计算公式:
   a3,a2,a1,a0四位BCD码,转成的二进制数=a3*1000+a2*100+a1*10+a0
...

我想看的就是你这样的解答,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位的BCD码转二进制数计算公式:
   a3,a2,a1,a0四位BCD码,转成的二进制数=a3*1000+a2*100+a1*10+a0
...

还是不懂啊,比如  a3=0101   a2=0100   a1=1000  a0=1001,求大侠解读这个计算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