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M32打印出来的时间这么奇怪?麻烦一下大佬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9-03-03):
为什么打印出来的时间这么奇怪呢,求解,谢谢
  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ime[1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DS1302_Init();
                 DS1302_Write_Time();
                /*
                 OLED_ShowString(30,0,"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OLED_ShowString(0,6,"ASCII:");
                OLED_ShowString(63,6,"CODE:");
                t=' ';
                OLED_ShowCHinese(0,0,0);//中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
//                t=' ';
        while(1)
        {
                DS1302_Get_Time(time);
                //OLED_Clear();
        //        LED_ON;
//                OLED_ShowCHinese(0,0,0);//中
//                OLED_ShowCHinese(18,0,1);//景
//                OLED_ShowCHinese(36,0,2);//园
//                OLED_ShowCHinese(54,0,3);//电
//                OLED_ShowCHinese(72,0,4);//子
//                OLED_ShowCHinese(90,0,5);//科
//                OLED_ShowCHinese(108,0,6);//技
//                OLED_ShowString(0,3,"1.3' 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8,2,"ZHONGJINGYUAN");
         //        OLED_ShowString(20,4,"2014/05/01");
//                OLED_ShowString(0,6,"ASCII:");
//                OLED_ShowString(63,6,"CODE:");
//                OLED_ShowChar(48,6,t);//显示ASCII字符
//                t++;
//                if(t>'~')t=' ';
//                OLED_ShowNum(103,6,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
//                delay_ms(8000);
//                OLED_Clear();
//                delay_ms(8000);
        //                LED_OFF;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                delay_ms(8000);
//                OLED_DrawBMP(0,0,128,8,BMP2);
//                delay_ms(8000);
        OLED_ShowNum(50,4,time[13]*10+time[14],2,8);

printf("%d%d%d%d年%d%d月%d%d日 ", time[0],time[1],time[2],time[3],time[4],time[5],time[6],time[7]);
printf("%d%d时%d%d分%d%d秒 星期%d\n", time[9],time[10],time[11],time[12],time[13],time[14],time[8]);
delay_ms(1000);
//OLED_ShowChar(13,6,TIME[0]);
//OLED_ShowString(1,5,";");
        //OLED_ShowNum(54,13,TIME[1],2,8);
        //OLED_ShowString(54,16,";");
        //OLED_ShowNum(7,7,TIME[0],3,8);
        }

}

网友A: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 //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7] = 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DS1302向上层返回时间数据
void DS1302_Get_Time(u8 *time)
{
        DS1302_Read_Time();
        time[0]=(time_buf[0]>>4);   //年
  time[1]=(time_buf[0]&0x0f);

  time[2]=(time_buf[1]>>4);
  time[3]=(time_buf[1]&0x0f);

  time[4]=(time_buf[2]>>4);   //月
  time[5]=(time_buf[2]&0x0f);

  time[6]=(time_buf[3]>>4);   //日
  time[7]=(time_buf[3]&0x0f);

  time[8]=(time_buf[7]&0x07); //星期

  time[9]=(time_buf[4]>>4);   //时
  time[10]=(time_buf[4]&0x0f);

  time[11]=(time_buf[5]>>4);  //分
  time[12]=(time_buf[5]&0x0f);

  time[13]=(time_buf[6]>>4);  //秒
  time[14]=(time_buf[6]&0x0f);
}

更新日期时间数组的部分程序有问题。。。。没这硬件。。。。。调试原始的数据吧,看看具体哪读的问题

网友B:
用仿真先看从DS1302读到的时间正常吗。

网友C:
代码逻辑上没问题。我记得printf是不能传入太多叁数。7个叁数可能太多了, 试试只传入秒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