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60dz电磁直立车程序

楼主(2019-03-03):
别人的程序分享一下
电磁直立省二完整程序,预赛发挥失常,开源散经验,仅供参考,大神勿喷。芯片K60dz,程序基于野火5.0库,control.c:直立环、速度环、方向环的控制与整合、电机控制; tiaocan.c:按键调参、可设置所有PID参数、陀螺仪中值、设定速度、电感归一化; main.c:蓝牙发送数据、oled显示电感值、干簧管停车、5次1毫秒中断

/*
*     底层库:基于野火5.0库开发
*     作者: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秋明山车神队
*     注意:未经作者允许,请勿用于商业,可以任意转载,但请保留作者原创
*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clude.h"
/**************************************************************/

extern float Gyro_Now,g_fCarAngle;
extern float OutData[4];                                                    //SCI示波器参数
extern float Gyro_Now,angle_offset_vertical;                                //陀螺仪转化后的角速度,转化后的加速度角度
extern float g_fCarAngle,g_fGyroscopeAngleIntegral;                         //融合后的角度
extern volatile int     MMA7361 ,ENC03,real_angle;                          //加速度计AD ,陀螺仪AD,模块输出的角度
extern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extern   void OutPut_Data(void);                                             //SCI采参数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LCD_Init();                                                               //显示屏初始化
    GYRO_VAL=flash_read(255, 0, uint16);
    GYRO2_VAL=flash_read(254, 0, uint16);
    led_Init();                                                               //LED初始化
    adc_Init();                                                               //ad采集初始化
    QD_Init();                                                                //编码器初始化
    uart_init (UART1, 115200);                                                //蓝牙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flash_init();                                                           //FLASH不要初始化
    gpio_init (PTA4, GPI,0);                                                  //PTA4设置下拉
    port_init (PTA4, PULLDOWN );
    FTM_PWM_init(FTM0, FTM_CH1,10000,0);
    FTM_PWM_init(FTM0, FTM_CH2,10000,0);
    FTM_PWM_init(FTM0, FTM_CH3,10000,0);
    FTM_PWM_init(FTM0, FTM_CH4,10000,0);
    FTM_PWM_Duty(FTM0,FTM_CH1,0);
    FTM_PWM_Duty(FTM0,FTM_CH2,0);
    FTM_PWM_Duty(FTM0,FTM_CH3,0);
    FTM_PWM_Duty(FTM0,FTM_CH4,0);
    pit_init_ms(PIT0, 1);                                                    //初始化PIT0,定时时间为: 5ms
    set_vector_handler(PIT0_VECTORn ,PIT0_IRQHandler);                       //设置PIT0的中断复位函数为 PIT0_IRQHandler
    enable_irq (PIT0_IRQn);                                                  //使能PIT0中断
    DELAY_MS(1000);
    EnableInterrupts;                                                        //中断允许

    while(1)
   {
     Key();

       /*#if 1
        OutData[0] = g_fDirectionControlOut;
        OutData[1] = g_fCarSpeednew;
        OutData[2] = g_fCarSpeedleft;
        OutData[3] = g_fCarSpeedright;*/

/*        #if 1
        OutData[0] = 1000*(AD[0]-AD[3])/(AD[0]+AD[3]);
        OutData[1] = 1000*(AD[1]-AD[2])/(AD[1]+AD[2]);
        OutData[2] = 1000*(AD[0]-AD[3]);
        OutData[3] = 1000*(AD[0]+AD[3]);

        OutPut_Data();
        #endif
*/
/*
        #if 1     //直立角度
        OutData[0] = ENC03;
        OutData[1] = MMA7361;
        OutData[2] = angle_offset_vertical ;
        OutData[3] = g_fCarAngle;
        OutPut_Data();
        #endif
*/

/*       #if 1     //车速
        OutData[0] = g_fSpeedControlIntegral;
        OutData[1] = (g_fSpeedControlOutNew-g_fSpeedControlIntegral);
        OutData[2] = g_fCarSpeednew ;
        OutData[3] = 10*CAR_SPEED_SET;
        OutPut_Data();
        #endif
      */

        /*#if 1     //车速
        OutData[0] = g_fSpeedControlIntegral;
        OutData[1] = bianhualeft;
        OutData[2] =  bianhuaright;
        OutData[3] = g_fCarSpeednew;
        OutPut_Data();
        #endif*/

      if(Star_flag==0&&g_nInterrupt_Count==2)
      {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PrintU16(0,0,AD_average[0]);
     LCD_PrintU16(32,0,AD_average[1]);
     LCD_PrintU16(64,0,AD_average[2]);
     LCD_PrintU16(96,0,AD_average[3]);
     LCD_PrintU16(0,2,AD[0]);
     LCD_PrintU16(32,2,AD[1]);
     LCD_PrintU16(64,2,AD[2]);
     LCD_PrintU16(96,2,AD[3]);
     LCD_PrintFloat(50,4,g_fCarAngle);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PIT0_IRQHandler(void)
{

  DisableInterrupts;

  if(jishu>=8000)                                                            //干簧管检测延时
  {
    jishu=8000;
    led(LED5,LED_ON);
    if(key_check(KEY_STOP) ==  KEY_DOWN)                                     //干簧管停车
    {
      KEY_START_flag=0;                                                      //调参界面复位
      Star_flag=50;                                                          //电机停转
      led(LED4,LED_ON);
    }
  }

  if(KEY_START_flag>=5)                                                      //调参界面5开始中断计数,干簧管延时
  {jishu++;
  }

  g_nInterrupt_Count++;                                                       //一堆计数
  g_nSpeedControlPeriod++;
  SpeedControlOutput();                                                       //一堆平滑输出
  g_nDirectionControlPeriod++;
  DirectionControlOutput() ;

  if(g_nInterrupt_Count>=5)                                                   //三个环控制
  {
    GetMotorPulse();
    g_nInterrupt_Count=0;
  }
  else
    if(g_nInterrupt_Count==1)
    {
      Get_AD_data();
      Rd_Ad_Value();
    }
  else
    if(g_nInterrupt_Count==2)
    {
      AngleCalculate();
      AngleControl(g_fCarAngle,Gyro_Now);
      MotorOutput();
      led_turn (LED1);
    }
  else
    if(g_nInterrupt_Count==3)
    {
      g_nSpeedControlCount++;
      if(g_nSpeedControlCount>=20)
      {
        led_turn (LED2);
        SpeedControl();
        g_nSpeedControlCount=0;
        g_nSpeedControlPeriod=0;
      }
    }
  else
    if(g_nInterrupt_Count==4)
    {
      g_nDirectionControlCount++;
      DirectionVoltageSigma();
      if(g_nDirectionControlCount>=2)
      {
        DirectionControl();
        g_nDirectionControlCount=0;
        g_nDirectionControlPeriod=0;
      }

    }
    PIT_Flag_Clear(PIT0);                                                    //清中断标志位
    EnableInterrupts;
}

网友A:
这个黑科技不错,如果能把硬件材料明细标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B:
不错,下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