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羽毛球计分器设计(代码+Proteus仿真+文档)

楼主(2019-03-03):
单片机课程设计,羽毛球积分器完整版,包含文档keil程序c语言版,proteus仿真;本程序实现了加减计分,液晶屏显示,按键的动态扫描,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功能说明图:

使用说明:

课程设计目录

课程设计目录

课程设计目录

程序整体设计流程图:

流程图

流程图

比赛开始

比赛开始

比赛结束时显示

比赛结束时显示

keil程序模块:
液晶屏显示模块:
/* 等待液晶准备好 */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while (sta & 0x80); //bit7等于1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0为止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显示字母及计时器
void LcdInit()
{
   if(flag1s == 1)
      {
        sec++;
        flag1s = 0;
      }
      if(sec>=60)
     { minute++;
       sec = 0;
       if(minute>59)
       minute = 59;
     }
      LcdShowStr(0, 1,"T");
     len = LongToString(str,minute);
     LcdShowStr(1, 1, str);
     LcdShowStr(3, 1,":");
     len = LongToString(str,sec);
     LcdShowStr(4, 1, str);
     LcdShowStr(7, 1,"A:B");
     len = LongToString(str,a);
     LcdShowStr(11, 1, str);
     LcdShowStr(13, 1,":");
     len = LongToString(str,b);
     LcdShowStr(14, 1, str);
}
/* 向LCD1602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RAM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RAM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0x00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0x40起始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RAM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
/* 区域清除,清除从(x,y)坐标起始的len个字符位 */
void LcdAreaClear(unsigned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len--)         //连续写入空格
    {
        LcdWriteDat(' ');
    }
}

/* 初始化1602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定时模块: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

字符串的转换:
//将数字转换为字符
unsigned charLong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 signed long dat)
{
   signed char i = 0;
   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buf[3];
    for(i=0;i<2;i++)
   {
     buf = dat%10;
     dat = dat/10;
   }
   len = i;
   for(i=1;i>=0;i--)
   {
      *str++ = buf[ i] + '0';
   }
   *str = '\0';
   return len;
}
由于篇幅有限,更多详细资料请下载附件。

楼主:
附件在上面的羽毛球计分器,由于第一次用,所以位置插到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