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PMOS管开关,继电器不工作

楼主(2019-03-03):
OUT1是5V脉冲信号,IN1是28V电源,继电器是28V的,继电器不工作

网友A:
通常继电器线圈接在电源侧。

网友B:
1.确保Q8的S引脚接28V+, D引脚接到继电器一端。
2. OUT1直接输出高电平即可,不要脉冲。继电器有响应动作时间(mS级别)。

网友C:
MOS管的G极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电源,电源电压不要超过20V,如果超过20V,那么还要在MOS管的G极对地并联1个10V~20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D:
检查proteus的电源设置,原理图没有问题

proteus project

proteus project

网友D:
补充:脉冲频率尽量低一点,能在proteus上可观测到LED闪烁,否者只能用示波器了

网友E:
用5V的信号去控制一个28V继电器,用28V的继电器来控制5V的LED,那么,这28V的继电器意义何在?
用PWM信号去控制继电器?这个倒是有,你的PWM频率是多少呢?
就算你用上欧姆龙的继电器,它的响应时间也是在20mS左右,加上继电器复位时间20mS,这样一来,整个时间就会有50mS左右,那么,你PWM的频率最多就只能是20HZ.
继电器两头应该还要反接一个继流二极管
你这个电路问题多,原本可以用一个N沟道的管子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制造那么多问题出来,再去想办法解决你制造的问题

网友F:
大概看了一下,原理图没有问题。只是控制继电器,速度要慢。

另:只是这部分电路,没别的控制,为什么不用光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