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MOS的S极可以接负载吗

楼主:
OUT0是5V脉冲信号,控制IN1 28V电源控制继电器通断来实现LED亮灭,如果负载一定要接在S极要怎样改电路比较好

网友A(2019-03-03):
可以,不过:
假设Vgs=6v MOS才能导通,现在加到G上的电压是10V,则负载上只能得到4V的电压。

网友B:
负载可以接到N沟MOS的S极,就看你怎么设计电路了。

网友C:
用P沟道MOS管最佳。

网友D:
能接啊,有时S,D两极还能调换用

网友E:
用是可以用,只是效果不太好,继电器得不到全部电压;
要这样用,需要把R17短路,改为0R。

网友F:
可以是可以,但G极驱动打开与关闭速度太慢了,MOS管容易发热。驱动端得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