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水面到探头距离装置要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9-03-03):
我想做一个检测水面离传感器探头的距离装置,能动态显示高度(类似倒车雷达装置,动态显示距离,只不过检测的是水),找了很多传感器都不对,我找的很多传感器都是接触到水才反馈信号,这类都不合适,(有些人说用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不是测物体的吗,有能检测水的吗?)大家有什么建议吗?用什么传感器能动态显示,不接触水就有信号那种。

能实现这种功能

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我做过测量水箱水位,是用超声波探头,4元一个。看你图,如果想测水杯、玻璃热水壶的水位等很小的容器,建议用电容测量法,即在水杯上粘两条金属铂片。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还是使用超声波传感器吧

网友C:
液位传感器有很多种,有的是接触,有的是非接触的。如果是普通水,要检测液位,是要达到什么效果,就水满了,还是水量比如0%-100%,需要连续的水位位置还是就几个标志点的水位就可以了。类似手机电量,是精确百分之多少,还是几个柱形图表示? 需求没有说清楚。如果是简单的满了输出信号,用个普通液位传感放水中就行,如果要非接触式的,那么可以放个浮筒,浮筒到了一定高度,遮挡、触发光电,或者在筒壁安装一个电容式的液位传感器,也可以参考下楼顶那些太阳能热水器中的液位传感器原理。方法很多,最好描述清楚,再选型

网友D:
可以用液位传感器,有接触式的,还有超声波的,还有水压力的,看您需要选择

网友E:
用超声波可以

网友F:
超声波吧,很多液位计都是超声波的。

楼主:
我要的是只能检测水的有没有推荐?

网友G:
水也是物体,液态物体,超声波可以在水面形成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