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电源电路时候指标是如何完成的?

楼主(2019-03-03):
才从控制转到电源,一周下来把拓扑部分看了大半,现在很纠结一个问题,比如Buck电路,最基本是很简单,但是加入了效率、纹波、负载调整率、电压调整率、带载能力等以后,该如何进行电路设计?是分先后还是什么?不知道发帖对没,捂脸,小白一个求指点

网友A:
在实践中成长

网友B:
电源的路很长,建议先真正搞懂电感和电容,然后是变压器,然后是整流和滤波电路后再逐步理解

网友C:
搞好电源是不容易的,基础很重要;
效率、纹波、负载调整率、电压调整率、带载能力等慢慢就会明白的。

网友D:
主要是先选好电源芯片,大部分指标是依靠芯片控制,芯片选好合适的之后,按照厂家推荐的电路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路很长,建议先真正搞懂电感和电容,然后是变压器,然后是整流和滤波电路后再逐步理解

请问真正搞懂电感电容是什么意思呢?求赐教

网友E:
看你做什么电源:
1、DC to DC 电源先满足输出电压、电流、纹波,温度、转换效率,在考虑安规。基础功能不满足其他就面谈。
    a、电感如何选择,考虑工作频率,工作电流,工作电压,工作温度(温度过高容易造成磁饱和),一般规格书都都提供计算公式。
    b、整流二极管,根据你的负载电流决定,一般是电流的平方,做为参考,二极管最好用单颗,如果用多颗,进量两颗靠近保证温度一致。
    c、开关管,开关一般考利耐压值和工作电流、温度。
    d、基本上就是做这个三个元件、电感和整流二极管、和开关管,
2、AC to DC
  这个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一般初次做让IC厂提供方案和dome板给你,慢慢学习吧,
做电源这行水很深,有的学习。做好了工资也很高。

楼主(2019-04-02):
引用 网友E:
看你做什么电源:
1、DC to DC 电源先满足输出电压、电流、纹波,温度、转换效率,在考虑安规。基础功能不 ...

网友F:
比如ti就有相关的设计软件,在官网上面,可以参考取值,计算的话需要自己看说明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如ti就有相关的设计软件,在官网上面,可以参考取值,计算的话需要自己看说明文档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