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废旧光驱Arduino控制的激光雕刻机 功率250mw

楼主(2019-03-03):
    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激光雕刻机,感觉可以搞一个玩玩。基本零基础,但是网上查的资料,用了http://www.51hei.com/bbs/dpj-43573-1.html  这个前辈的g代码上位机什么的,就是硬件不一样结构不一样。先发个视频看看成果: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4NDIxNjM1Ng==.html

行程38*38,但是这个结构大的也可以大吧。可以把大的素材等分然后打。用到的工具有电钻加3mm钻头、电烙铁、万用表、钢锯。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网上买的花了一百多块钱。

有步进电机的旧光驱*2  13一个
rduino UNO R3 开发板*1  15一个然后加一根usb延长线
A3967 步进电机驱动板 EasyDriver Stepper*2  7块一个12V1A以上开关电源*1
250mw 大功率激光模组 12mm激光散热器 全铝制激光固定支架   激光模块40差不多
s8050若干
5k电位器若干   其实一个就够了
铜柱3mm大的买20个或者更多这个好用
3mm螺栓螺母便宜可以多买
洞洞板若干
杜邦线若干
开关可买可不买   步进电机会发烫
胶水
IC散热片带胶
热缩管若干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电路图在附件里是那个前辈的
作完这样。 5k的可调电阻500欧左右就行。
机械结构

制作过程,把两个光驱拆了
我这两个光驱结构还不一样,然后用电钻打孔
因为没有台钻所有我有一块木片  先在木片上打上相对位置的孔,再在洞洞板或者步进电机的那个支架上打一个孔用螺丝固定
它和木片的位置然后打孔。这样可以尽量保证两个要连接的孔可以对上。

激光模块我先在原来光驱激光哪里打了洞然后把螺丝头据下来拧进去有胶水固定。也可以直接用胶水   ,只是我感觉这样好固定。
然后组装好。
程序烧录什么的在附件里,附件里的那个驱动不一定可以要用自己买的rduino UNO R3 开发板的驱动一般商家会提供没有向他要。
步进电机过热可以调节A3967 步进电机驱动板 EasyDriver Stepper上的可调电阻,测量tp1和地的点压,调到2v左右步进电机不掉步就行。

最后。

楼主:
(190303备份)资料下载: 附件.rar (141 Bytes, 下载次数: 94)

网友A:
这货功率太小用途不大,基本上新鲜感过后就是个鸡肋

网友B:
很有创意啊,赞一个

网友C:
能搞个大功率的吗?

网友D(2019-08-21):
用L298N驱动步进电机可以吗

网友E:
附件是百度网盘地址

网友F(2020-05-10):
赞 正在做  学习中

网友G:
老哥能不能分享下那个控制器固件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