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电源的选择(几秒钟内的启停有电流跳变)

楼主(2019-03-03):
首先提前感谢回复的各位大佬,嘻嘻
遇到的问题时,实现的步进电机功能是几秒钟内的启停。电源显示运行的几秒中电流为1A ,电机停止的2秒内电流为0.1A。所以电流有个跳变,想问一下这种跳变需要什么电源比较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源有1A的驱动能力即可。

网友B:
1.选用输出功率较大的电源
2.电源电路加装数千uF的大电解电容
3.电源电路使用较粗的导线
4.步进电机电源与单片机电源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