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调三轮电磁组感受(飞思卡尔智能车)

楼主(2019-03-03):
PART1
首先思路是只用增量式的方向环跑全程,一开始碰到的问题是,直线可以完成基本循线,拐弯勉强,环走到一半跑飞,尝试过增大方相环的比例参数KP,以及改变增量式输出限幅仍无法解决问题,还出现在直线上震荡的毛病,此时的循迹一直用的是差速的方式。然后考虑到增量式的改变不如位置式来的更快,转弯更加及时,遂将增量式改成了位置式,然而还是原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并且由于此前一直是速度开环,方向闭环,将方向环算出的pwm作为开环速度的改变量,且开环速度并不知道具体多大,调车调的很是艰难,经常环走到一半就飞了,考虑到速度环是开环,没有办法配合方向环在适当的位置减速,以减小惯性。且在反复观察的过程中感觉车模的反映速度慢,常常是在右边电感快超过中线时才开始加速做出改变,而此时车模已经丢线。此时是调车的最后一个星期,压力很大,不得不周二晚通宵,尝试过几种解决方案,增加pid分段标志位,并且之前问过学长考虑到差速转弯最小半径问题,即这种两路pwm控制的一路电机其中一路pwm最小值只能小到0,不能到负,导致此方法的局限性,并且为了将加速减速改变的更加明显,而不是做加速度减小的加速运动,加入了operate_motor()使用正反转转弯,效果依旧不明显。此时已经到他们大一考核的那天,由于时间问题,表演赛临近,果断将速度环闭环以配合方向环,并将所有的控制语句写入中断,严格控制时序,方向环速度环均闭环的参数调整对于我来说一脸懵逼,问过学长后将其当成串级pid调参,即先调速度pid,再来方向,效果显著,略微调整之后车模基本完成循迹,电压7.85v,速度大约在0.9m/s。此次飞思卡尔调车初体验到此算是圆满结束。

网友A(2019-08-02):
大哥差速法怎么用啊,有程序吗

楼主(2019-12-24):
引用 网友A:
大哥差速法怎么用啊,有程序吗

算出一个方向的偏差值(有正负的)加到左右的pwm上去

网友B(2020-02-29):
引用 楼主:
算出一个方向的偏差值(有正负的)加到左右的pwm上去

这个偏差值怎么得到的可以准确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出一个方向的偏差值(有正负的)加到左右的pwm上去

楼主还有就是阳光算法有什么好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