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行几分钟就发热的问题如何缓解?

楼主(2019-03-03):
步进电机容量为 4V/0.67A    采用的电源为 12V/1.5A     电机工作时的电压为12V 电流为1A .  需要几秒内启停一次。 按照网上的说法,电源电压为相电压的3到25倍,电流为2倍。可是,这样电机在运行几分钟后发热严重。请问要怎么设置能缓解发热,谢谢

网友A:
上电路图与代码再说

网友B:
补一下电机原理的课

网友C:
感觉你给电机的电压太大了。你可以改成5V左右的电压,试试是否会发热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