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为什么mos会一直导通?

楼主(2019-03-03):
OUT0是5V PWM,IN1是28V,继电器是28V,工作时LED灯一直亮,怎样才可以让LED随PWM高低电平而亮灭呢。

网友A:
MOS管你咋又换了?

网友B:
pwm频率多少的。。。。。。。。另,如果是继电器使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
注意:不是所有元件都有仿真功能

网友A:
MOS管用成P型的了

网友D:
你看一下PWM的频率多少,继电器毕竟动作时间较长,频率太快了不行,可以换三极管驱动试试,或者用光耦直接驱动。

网友E:
这个电路好像画错了。
irf9540应该是P沟道的

网友F:
把MOS管的栅极和R28断开,接到U8的4脚

网友G:
1)PWM输出一般频率会较大,几十KHZ。输出到控制继电器,不合适。
2)如果要控制,可以采用三极管或MOS驱动。
3)既然是仿真,只要看PWM波形是否正确,后面的属于硬件设计。proteus对于复杂的硬件仿真并不适合。
4)这个电路图你把简单的电路复杂化了,从成本上,原理上都不是好的方案。

网友H:
用PWM控制继电器,有没有想过继电器反应得过来吗?超过一定频率继电器根本不会动作的

网友I:
感觉Vgs计算有些问题,

网友J:
MOS管使用N沟道的,实在不知道,那就使用IRF3205,电源上面常用的
按着我这电路接,应该是可以的  ,VCC可以是几十V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