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引脚有很多无法显示?

楼主(2019-03-03):
为甚么我的proteus里面,把STM32的单片机放到原理图后,引脚总是会丢失一半,有很多都不显示出来

网友A:
模板---设置设计默认值---显示隐藏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板---设置设计默认值---显示隐藏引脚

好的,谢谢啦

网友B(2019-12-21):
显示以后无法连接啊

网友C(2020-02-11):
C:\Users\hasee\Desktop\fang   zhen\tu
按照你的方法后,新出的引脚上面是星号无法使用,怎么解决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个

网友E:
去网上找一些32的固件库放到proteus里面

网友F(2020-04-15):
把PCB Package改成(Not Specified)即可
(亲测有效)

网友G:
封装49脚和37脚没差几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PCB Package改成(Not Specified)即可
(亲测有效)

厉害啊

网友I(2020-10-18):
引用 网友F:
把PCB Package改成(Not Specified)即可
(亲测有效)

厉害,我也改成功了

网友J:
这必须需要STM32库来支持仿真。 您需要找到一个包含STM32模型的库。

网友K(2022-03-14):
大佬,怎么把pcb改成not

网友L(2022-10-18):
引用 网友F:
把PCB Package改成(Not Specified)即可
(亲测有效)

赞耶  成功了

网友M(2023-03-24):
引用 网友L:
赞耶  成功了

在哪里改?

网友N(2023-05-05):
引用 网友F:
把PCB Package改成(Not Specified)即可
(亲测有效)

非常感谢

网友O:
方法:模板---设置设计默认值---显示隐藏引脚,不过有些引脚时NP状态

网友P(2024-05-06):
引用 网友A:
模板---设置设计默认值---显示隐藏引脚

网友Q:
模板---设置设计默认值---显示隐藏引脚,老师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