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懂单片机爱好者如何去学单片机?
关闭

楼主(2019-03-03):
今天发一发表帖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相互进步

网友A:
支持一下咯,一同进步!

网友B:
也在学习中,顶一个先.

网友C:
就像不会打麻将一样去做。

网友D:
谁都是从不懂开始学习的,只要手里有东西(硬件、软件),就可以学起来嘛。

网友E:
主要是学好数电、模电、计算机原理;基础好了,学啥像啥。

网友F:
不怕难,就怕没兴趣。

网友G:
买开发版,学习C,还有基本的电路知识

网友H:
我说下我的学习方法,我建议单片机用哪里,当然像gpio、AD这些要提前看明白,再就是搞明白一些时钟定时器的含义,就可以开始自学了,一般单片机都有程序库,几乎不需要修改,一般自己需要加的就是一些控制程序,只需要把哪些模块搞懂干嘛就可以了,不明白的函数一般都可以百度到,仅仅是我的意见,不同意也没关系,咱们相互进步

网友I:
好题目,学着学着就入道了,开始是性趣,后面是专注

网友J:
通过例子学习,网上有大把的例子,只要有点C语言基础就行,汇编语言也可以

网友K:
我也刚入门,好多不懂,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刚入门,好多不懂,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多分享学习经验与实践体会

网友L:
先看看视频,再学习语言吧

网友M:
看看视频,学习C语言,敲代码,学习单片机,接着再敲代码,反复着敲代码+调试......................

网友N:
你可以先学会如何使用Arduino,学会开发语言和环境设置,然后再慢慢延伸。

网友O:
先照着视频或书本动手,以培养和巩固兴趣。
先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之后,再去弄明白为什么有这一回事。
如果能把机器指令码弄懂了,也许一切都简单了,剩下的就是考验你的编程智商了。

网友P:
我用土方法:写代码,烧录看效果,不行,改错码,烧录看效果,画板,打样,烧录看效果,整个过程没有仿真过

网友Q:
鄙人不才,推荐你看看www点littlebutler点top/study mcu.html

入门单片机需要什么

正如标题所说的“入门单片机需要什么?”下面我就说说我的个人见解。
以下纯属个人见解,如有不同意见要么回复讨论,要么保留意见。

我经常浪迹在贴吧,论坛, QQ 群。目的一是为了学习,为了遇到大神,为了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二就是帮助一些“小朋友”(加了引号了,或许用新手、菜鸟更合适)解决一些我能解决的问题。这是我认为的互相帮助,本着分享互助的心态,时常做一些小东西开开源。

正是因为这样的习好。遇到了不少人问:
“单片机好学吗?”
“学单片机要多长时间入门啊?”
“学单片机都需要什么啊?”
……

没有接触过的人都是因为看到了一些自动控制,或者一些智能的小东西。很感兴趣通过了解知道了单片机,又觉得自己貌似学过一些 C 语言,感觉可以尝试玩一玩单片机,做一些自己想要实现的功能。然后就跑到了贴吧、论坛、 QQ 群去问。

我觉得 首先你需要感兴趣,有时间。 如上面所说,这不是废话吗 ? 不感兴趣我还学他干嘛, no ,这个感兴趣不仅仅是三分钟热度,需要的是发自心底的想,那种久久挥散不去的想去学,想用它搞个东西。就像外科风云电视剧里有些医生不愿退休仅仅是对手术刀的热爱,情愿不要钱也想坚持在第一线不愿退下。如果没有这种兴趣,真的说不准你能坚持多久,或许还没入门就已经放弃了;有兴趣如果没有时间,这只会让你的兴趣停留在空想,单片机仅仅是靠想就能玩的开的,需要实践,需要遇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才能快速成长。要是没有时间,那么你会一直在门口迈步,或者说徘徊,抬起脚放下,抬起脚放下……

然后你 需要一台电脑 ,本来我想说“最好你有一台电脑”,因为我刚开始想的是学习单片机可以说纸上谈兵也是行的通的,因为仅仅是学习嘛,学会了 C 学会了单片机寄存器的操作,学会要实现的功能的逻辑实现方法就可以了嘛。可是纸上得来终觉浅,你还是需要一台电脑。需要什么样的电脑呢?大概你也找不到不能开发单片机的电脑了(要求真的很低),随便一台电脑都能愉快的玩耍。有了这台电脑,你的想法变成了代码,你的功能通过软件仿真得以展示和实现。你在纸上写下了

sbit   LED = P1^0;

void main ( void )

{

while ( 1 )

    {

        LED = 1;// 亮灯

        Delay_ms(500);

        LED = 0;// 灭灯

        Delay_ms(500);

    }

}

可是看不到实际运行情况,如果有一台电脑,你可以将你的程序进行仿真,查看现象来判断程序的对错。有了电脑对于入门级 51 单片机,你需要两个软件, keil-C51 和 proteus 。前者用来编写代码生成可执行文件,后者用来仿真。仿真可以让你不用考虑元器件的损坏,不用考虑元器件的价格,而且不需要你买元器件!!!不花钱啊!

具备以上两点你就可以入门了!

觉得我在开玩笑?事实上具备以上两点真的可以入门了,不过这样入门是比较艰辛的。所以如果有条件建议具备下面的条件。

附加条件一 :最好有个愿意指点你的人,这个人 可以是你的朋友,可以是论坛的,可以是贴吧的 ,但不仅限于这些。只要你人品不太差,能拜得一位好老师,可以说入门分分钟的事啊,而且不管遇到什么问题,解决的速度都是要快很多,更能让你理解的透彻。

附加条件二 :花点钱买个开发板,也不需要太贵的,当然土豪请忽略。一般的开发板就够你玩好一段时间了,上面的各种功能你都耍一遍而且能理解应用,恭喜你已经成功入门。仿真说到底还是虚的,我们还是喜欢实实在在的感觉,那种成就感。

网友R:
多实践,买开发板学习

网友S:
只要你愿意去学,进步还是很快的

网友T:
买个单片机,然后找视频教程一步一步学着做。

网友U:
一定要有兴趣 不喜欢的话都没有看书钻研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用土方法:写代码,烧录看效果,不行,改错码,烧录看效果,画板,打样,烧录看效果,整个过程没有仿真过

很好,你是一个注重实干的人

网友V:
我觉得可以看看郭天祥的书

网友W:
主要是通过一些视频资料配合经典的书籍,核心就是寄存器的配置,来产生一些控制信号,入门以后就好了

网友X:
先买个51最小系统板,在找本C51的书籍,在做proteus模拟,最后实物

网友Y:
交流群有好多大神帮忙

网友Z:
进51.看资料。坚持

网友AA:
可以看视频,然后多动手实践

网友AB:
看视频哦,我自我觉得在B站看郭天祥视频入门挺快的

网友AC:
买开发板,代码跟着敲一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AD:
多去B站等各大站点去看视频学习

网友AE:
推荐《手把手教你学单片机》跟着教程做,不懂再看书,相信很快学会的

网友AF:
理论跟实践结合

网友AG:
建议买块100来块的学习板 一开始跟着视频学

网友AH:
最近也在学习,顶一个

网友AI:
引用 网友AH:
最近也在学习,顶一个

共同进步,相向而行!

网友AJ:
自己也是从什么都不会走过来的,还是深有感触。常用的单片机课程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要是真的有心去学,几十块上某宝一买就完事了,最主要的是坚持学习。只要坚持,就会看到奇迹。

网友AK:
加油,一起加油。COME ON

网友AL:
首先你需要一套开发板,接着学习C语言。接下来,开发功能板的各个功能,比如流水灯,呼吸灯。接下来锻炼逻辑思维。做自己感兴趣的。多看教学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自己也是从什么都不会走过来的,还是深有感触。常用的单片机课程在网上已经有很多了,要是真的有心去学,几 ...

很好,很有经验与方法

网友AM:
先学微机原理,不想学就直接学51,当然这样就要难一点,最好有一点数电的相关知识,c语言的知识必不可少,用汇编也可以,前面的基础有了再学高级一点的单片机

网友AN: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学好数电、模电、计算机原理;基础好了,学啥像啥。

学好你说的这些???边干边学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AN:
引用 网友J:
通过例子学习,网上有大把的例子,只要有点C语言基础就行,汇编语言也可以

C语言害人不浅!

网友AO:
建议是先从视频教程开始,因为新接触个东西最开始时最重要的就是入门和基础,这方面上在自己去接受这些知识时,从实在的硬件的结构入手,一步一步的上手程序,   之后对一个例程的举一反三,不停的变换形式的去展现自己所用到的知识点,  还有最重要的时不会一定是先百度解决,这样的才会深刻。

网友AP:
可以先看一些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单片机基本原理,之后自己买个开发板,跟着视频学习,下载程序、调试程序,掌握一定技能之后,就可以自己尝试编程

网友AQ:
你可以先买个51单片机开发板  看着视频  一边学 一边实践 这是最快的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O:
建议是先从视频教程开始,因为新接触个东西最开始时最重要的就是入门和基础,这方面上在自己去接受这些知识 ...

很好很实际的结论

网友AS:
你可以去淘宝买一个51的开发板,里面有基础的程序和案例,对入门的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AT:
你这标题就有问题,语意表达不明确!

网友AU:
引用 网友AT:
你这标题就有问题,语意表达不明确!

你是贵人,另寻高明

网友AV:
一起努力喽

网友AW:
看你是从汇编学起还是c学起咯,

网友AW:
不管是c还是汇编,基本的学习方法是:前期多看例子,将一个个例子吃透,了解原理和架构,能脱离书本等资料,快速的将其写出来,等到了一定阶段后,然后再找例子,先自己考虑如何去实现,想不出来则参考资料的逻辑,直到自己能独立,不参考任何资料能做出来为止

网友AW:
前期建议用protus+51, 来软件模拟熟悉例子和硬件,后期要买点开发板之类的东西来独立做做实际的产品

网友AW:
最忌讳的是,不可以边看书本边敲代码,这样你关了书本后又什么都忘记了, 或者在不久之后会忘记,且对提高实际的能力无用

网友AW:
建议先学汇编,然后在学c,在学vc

网友AW:
汇编学习方式,先理解每一条指令,然后找最简单的例子,来整体理解,最后做复杂一点的例子,切记最后的目的是要脱离书本和资料能独立写出来,看到需求立马能给出解决思路和完成细节代码

网友AW:
学c的话:if while for, 最基本的, 然后是结构体, 位域, 联合体, 最后是链表, 指针, 复合指针, 然后是数据继承等, 还有对齐方式,c编译规则,特殊宏等,常见的lib库, 常见的架构和变成思想,最后多看系统底层库,知道系统底层的原理

网友AW:
vc:了解框架, 能简单应用, 特别是要熟悉线程,多线程的处理,至于数据库的话可以延缓

网友AX:
感同身受吧!既然是爱好说明已经有最好的老师了,剩下的就只是找到一个由浅深入的学习方法而已了。

网友AY:
加我群我带你入门413590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你这标题就有问题,语意表达不明确!

你表达流利,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网友AZ:
按视频学,边学边做

网友AT:
引用 网友AT:
你这标题就有问题,语意表达不明确!

俩网络喷子装什么,把你们的pyz给我塞上

网友BA:
先从基础学起,基础夯实了,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也要摸索适合自己学习单片机的方法。